FM收音机+12864+TEA5767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2-06):
12864显示,fm收音模块文件!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_freq 1080                           //最高频率
#define min_freq 875                           //最低频率

uchar data fm_w[5]={0x00,0x00,0x31,0x17,0x00};//这是要写入的数据
uchar data fm_r[5]={0,0,0,0,0};               //这是放读出的数据

//位定义说明:u:=1向上自动搜台反之。。。

bit SM,SUD,RF,SystemError,u,SD,HISI=1,mode;

uchar IF,ADC,STEREO,ADC1;
uint fm,PLL,freq1;
uint frequency=1049;

//#include"FM_PLL.h"//这里包涵的是FM收音的PLL值

sbit down =P1^1;  //频道下
sbit up          =P1^2;  //频道上

sbit menu =P1^0;
sbit k3          =P1^1;
sbit k4          =P1^2;

sbit ok          =P1^3;

sbit SDA=P2^6;
sbit SCL=P2^7;

sbit SDA1=P2^0;
sbit SCL1=P2^1;

uchar menu_bit=0;                //申请一下菜单的变量
uchar ch=1;                                //申请一个频道号码变量
uchar ch_max;                        //申请一个最大台号保存变量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23;j++);
}

void display();
void key_search();
void fm_xing();
void search();
void auto_search();
void get_pll(void);
void get_freq(void);

void delay() //10ms定时器,晶振6M时
  {
   TMOD=0x01;
   TH0=0xEC;  //
   TL0=0x78;
   TR0=1;
   do{}while(!TF0);
   TF0=0;
  }

#include <LCD1602.h>           //包含的头文件
#include"IIC.h"
#include"IAP.h"
#include"display.h"

//由频率计算PLL
void get_pll(void)
{
        unsigned long y=frequency;
        PLL=((y*100+225)/8.192);
}

void get_freq(void)          //由PLL计算频率
{
        unsigned long y;
        y=PLL;
        freq1=(y*8192-225000)/100000+1;
}

void fm_xing()                                //FM收音芯片数据刷新一次
{
        write_5byte();                        //送入到5767里面
        delayms(50);                        //送进PLL值后,要等50ms再去读TEA5767里面的数据
        read_5byte();                        //读TEA5767的5个字节数据
}

//手动设置频率,mode=1,+0.1MHz; mode=0:-0.1MHz ,
//不用考虑TEA5767用于搜台的相关位:SM,SUD

void search()
{
//给频率+/-1,

    if(mode)
    {
        frequency+=1;
        if(frequency>max_freq)
            frequency=min_freq;
    }
    else
    {
        frequency-=1;
        if(frequency<min_freq)
            frequency=max_freq;
    }
        fm_xing();
        key_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自动搜台,mode=1,频率增加搜台; mode=0:频率减小搜台
void auto_search()
{
   do
   {

    if(mode)
        fm_w[2]=0xa0;                //增加频率搜索
    else
        fm_w[2]=0x20;                //减少频率搜索

    search();                        //频率调整,+或-

        fm_xing();

        }

        while((IF>0x3e)|(IF<0x31)|(ADC<5)|(!STEREO)|(!RF));     //搜台成功标志
}

/**********************************************************/

void FM_init()
{
        uchar a1,a2;

         ch=Byte_Read(0x401);          //读出上次播放时的台号
         ch_max=Byte_Read(0x201); //读出保存的最高台号

        a1=Byte_Read(ch*3-1);
    display();
    a2=Byte_Read(ch*3);
    display();

        PLL=a1*256+a2;                                        //

        get_freq();                                                //由PLL计算频率
        frequency=freq1;

        iicInit();
        delayms(300);//等待电源稳定后再发数据

        if(frequency>max_freq,frequency<min_freq)
        {
                frequency=min_freq;                                //防止出错
        }

        fm_xing();                //给PLL写入TEA5767中,并读出其中的状态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void main(void)
{

        init_12864();                // 初始化LCD
        delayms(10);
        write_code(0x0c);            //向右移动光标

        write_code(0x91);
        write_hz("FM载入中...");
                                           //开机画面
        delayms(500);                                //延时
        write_code(0x01);                                //清屏
……………………

FM收音机 12864

网友A(2019-05-16):
这个程序有问题!用不了

网友B(2024-11-03):
,程序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