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8-12-06):
实验三 串口通信实验
一、 实验目的:
1. 了解STM32F103的USART的使用及其相关的API函数;
2. 掌握用时间间隔接收串口数据的方法。
二、 实验内容:
编程配置STM32F103的USART1,采用中断的方式实现数据的自发自收。
三、 实验设备:
1. STM32F103实验教学实验箱,PC机,J-link仿真器,串口线;
2. PC操作系统WINXP或WIN7或WIN10,Keil MDK5.17集成开发环境,J-link仿真调试驱动程序,串口调试助手。
四、 硬件连接图:
五、 实验原理:
首先,将相关的GPIO设置成USART功能,然后配置串口参数,最后在串口中断里面接收数据,并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六、 实验步骤:
1. 连线:将实验箱电源线连接好,并将J-link仿真器与试验箱CPU板和电脑连接好;
2. 用直连串口线链接CPU板的DB9和电脑的COM口;
3. 打开调试助手,波特率1152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位,无流控制;
4. 实验箱上电,双击打开实验程序文件夹“3.程序源码\1.基础实验\7.Usart1实验\Project”中的Usart1.uvproj,编译、下载程序,然后进入测试;
5. 测试步骤和结果如下:
先按下板子上的复位键RESET,观察串口调试助手上输出的信息,然后在发送区发送数据,接收区应该收到相同的数据。

网友A(2020-06-04):
请问博主有做过stm32+hc_12的串口数据透传嘛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再进行实验的时候发现hc_12可以设置但是不能通信 ,看了很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