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RealView MDK简介

楼主(2018-12-06):
实验一  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
一、 RealView MDK简介
RealView MDK是ARM公司最先推出的基于微控制器的专业嵌入式开发工具。它采用了ARM的最新技术编程工具RVCT,集成了享誉全球的Keil uVision4 IDE,因此特别易于使用,同时具备非常高的性能。与ARM之前的工具包ADS等相比,RealView编译器的最新版本可将性能改善超过20%。
二、 J-LINK仿真器介绍
全功能版J-LINK配合IAR EWARM,ADS,KEIL,WINARM,Real View等集成开发环境,支持所有ARM7/ARM9/Cortex内核芯片的仿真,通过RDI接口和各集成开发环境无缝连接,操作方便、连接方便、简单易学,是学习开发ARM最好最实用的开发工具。最显著的特点:速度快,FLASH断点不限制数量,支持IAR,KEIL,Real View,ADS等环境。
* USB 2.0接口;
    * 支持任何ARM7/ARM9/Cortex-M4核 , 包括ithumb 模式;
    * 下载速度达到600k byte/s;
    * DCC速度到达800k byte/s;
    * 与IAR  Workbench可无缝集成;
    * 通过USB供电,无需外接电源;
    * JTAG最大时钟达到12M;
    * 自动内核识别;
    * 自动速度识别;
    * 支持自适应时钟;
    * 所有JTAG信号能被监控,目标板电压能被侦测;
    * 支持JTAG链上多个设备的调试;
    * 完全即插即用;
    * 20Pin标准JTAG连接器;
    * 宽目标板电压范围:1.2V-3.3V (可选适配器支持到5V);
    * 多核调试;
    * 包括软件:J-Mem,可查询可修改内存;
    * 包括J-Link Server (可通过TCP/IP连接到J-Link);
    * 可选配J-Flash,支持独立的Flash编程;
    * 选配RDI插件使J-Link适合任何RDI兼容的调试器如ADS、Relview和Keil等;
    * 选配RDI Flash BP,可以实现在RDI下,在Flash中设置无限断点;
    * 选配RDI Flash DLL,可以实现在RDI下的对Flash的独立编程;
    * 选配GDB server,可以实现在GDB环境下的调试。
图 2-1 J-LINK仿真器
三、 安装RealView MDK5.17环境:
RealView MDK5.17 的安装步骤如下
1. 将光盘里面的5.软件\1.MDK编译工具拷贝到电脑根目录下,然后去掉只读属性,最后双击5.软件\1.MDK编译工具文件夹里面的MDK517图标,出现对话框如图2-2所示:
图2-2 启动安装环境对话框
2. 一直点Next,直至安装完成。选择默认路径即可。出现以下图2-3后输入相关内容:输入任意内容都可以。
图2-3 输入信息对话框
3. 点击Next开始安装,如图2-4所示:。
图2-4 正在安装
4. 若安装过程中出现如图2-5的对话框,点击安装。
图2-5 安装Keil-Tools By ARM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5. 等进度条走完以后。出现如图2-6所示的对话框,不勾选“Show Release Notes
”。
图2-6 完成安装对话框
6. 点击Finish后出现图2-7所示的对话框,由于MDK不停的在更新,以支持更多的芯片,所以软件可以设置为是否每次启动MDK的时候都提示初始化器件的更新包。此处我们选择不提示,即去掉(Show this dialog at startup)。
图2-7 完成安装对话框
7. 点击OK后出现图2-8所示的对话框,此对话框为在线更新MDK支持的器件的开发包,由于在线更新需要联网,而且速度慢,所以此处直接点击对话框的“X”按钮关闭。

网友A(2019-08-20):
感谢楼主,请问有下载到ARM9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