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控制器AD电路图+PCB+单片机程序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洗衣机控制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1.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2.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A = P1^0;//步进机控制
sbit MOTOB = P1^1;
sbit MOTOC = P1^2;
sbit MOTOD = P1^3;
sbit k1    = P3^2;//按键 定时
sbit k2    = P3^1;//按键 启动
sbit k3    = P3^3;
sbit LSA   =P2^2;    //段选
sbit LSB   =P2^3;
sbit LSC   =P2^4;
sbit beep  =P2^0;   //蜂鸣器

sbit right =P2^5;    //灯显示状态
sbit opposite=P2^6;
sbit stort =P2^7;
#define speed1 1
#define speed2 2
#define speed3 3

u8 code FFW[]=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反转

u8 code REV[]=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正转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DisplayData[8];

u16 i,second = 0,time=0,start=0,X,Y,Z=0,f,fengtime=0,fengstop_sign=0,interval=speed1,num=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2ms5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27;b>0;b--)
        for(a=4;a>0;a--);
}

void delay2ms(void)   //误差 0us
{
    u8 a,b;
    for(b=4;b>0;b--)
        for(a=248;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1ms2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71;b>0;b--)
        for(a=2;a>0;a--);
}

void keyprosk2()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ime=start;          //启动键赋值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k3()                   //控制转速  三档转速
{
        static u16 speed=1,m=0; //m是过滤第一次进来的第一档(因为interval初值是185
                                                   //第一次换挡需要按两次才能进入二档) 所以消掉
        if(k3==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9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speed==4)
                        {
                                speed=1;
                        }
                        if(interval==speed1&&m==0)
                        {
                                speed=2;
                        }
                        switch(speed)
                        {
                                case(1):
                                interval=speed1; break;
                                case(2):
                                interval=speed2; break;
                                case(3):
                                interval=speed3; break;
                        }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speed++;
                m++;
        }
}
void tiaosu()  //调速函数
{
        if(interval==1)
        {
                delay1ms200us();
        }
        if(interval==2)
        {
                delay2ms();
        }
        if(interval==3)
        {
                delay2ms500us();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
        {
                i=0;
                if(time>0)
                {
                        time --;
                        second ++;
                }
                if(fengstop_sign==1) //时间到后 开始计时 3秒后蜂鸣器停止响
                {
                        fengtime++;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900);   //消除抖动 一般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start=start+60;
                        second=0;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IT0=0;//低电平触发
        EX0=1;//打开外部中断0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wash_finalstop()
        {
                MOTOA = 0;
                MOTOB = 0;
                MOTOC = 0;
                MOTOD = 0;
                right = 1;
                opposite=1;
                stort =0;

        }

void washstop()
        {
                MOTOA = 0;
                MOTOB = 0;
                MOTOC = 0;
                MOTOD = 0;
                right = 1;
                opposite=1;
                stort =0;

        }

void washright()
{
        u8 j;

                 for(j=0;j<8;j++)
                {

                        P1 = REV[j];
                        tiaosu();

                }

                right = 0;
                opposite=1;
                stort =1;

}

void washopposite()
{
        u8 j;

                 for(j=0;j<8;j++)
                {
                        P1 = FFW[j];
                        tiaosu();
                }

                right = 1;
                opposite=0;
                stort =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P1=0X00;

        while(1)
        {

                if(time>0&&((second%60)<20))
                {
                        washright();
                }

                else if(time>0&&((second%60)<30))
                {
                        washstop();

                }

                else if(time>0&&((second%60)<50))
                {
                        washopposite();
        }

                else if(time>0&&((second%60)<60))
                {
                        washstop();

                }
                else
                {

                }

                        DisplayData[0] = smgduan[((start/60)-(second/60)) % 100 / 10];
                        DisplayData[1] = smgduan[((start/60)-(second/60)) %10];
                        DisplayData[2] = 0x00;
                        DisplayData[3] = 0x0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0x00;
                        DisplayData[7] = 0x00;
                        DigDisplay();
                        keyprosk2();
                        keyprosk3();

                                        if(time==0&&start>0&&second>0)
                                        {
                                                fengstop_sign=1;

                                        }
                                        if(fengstop_sign==1)   //判断是时间到了才停止蜂鸣 而不是一开始蜂鸣器就响
                                                {
                                                        wash_finalstop();
                                                        beep=0;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start/60)-(second/60)) % 100 / 10];
                                                                DisplayData[1] = smgduan[((start/60)-(second/60)) %10];
                                                                DisplayData[2] = 0x00;
                                                                DisplayData[3] = 0x0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0x00;
                                                                DisplayData[7] = 0x00;
                                                                DigDisplay();
                                                                if(fengtime>=3)
                                                                {
                                                                        beep=1;
                                                                }
                                                        }

                                                }

        }

}

网友A(2019-05-07):
那具体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B(2019-07-02):
我也想学习,求大神带飞

网友C:
这是几层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