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八位抢答器的proteus仿真图 没有程序

楼主:
学习的时候画的,顺便分享了。

仿真工程下载,无代码:

网友A(2019-01-07):
有pcb图吗

网友B(2021-10-07):
我用了这个图可是数码管不显示?

网友B:
怎么程序导入后数码管没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程序导入后数码管没显示?

你的程序和作者的电路不同吧,这位作者没有程序 只有仿真 建议删除 重新找别的

51hei搜索框输入"抢答器"这个3字符, 可以找到很多有程序和仿真一起的 比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61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和作者的电路不同吧,这位作者没有程序 只有仿真 建议删除 重新找别的

51hei搜索框输入"抢答器 ...

不行,得要两个数码管的,我写了个程序导进去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序和作者的电路不同吧,这位作者没有程序 只有仿真 建议删除 重新找别的

51hei搜索框输入"抢答器 ...

大佬你这里有没有两个数码管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