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 51单片机24s倒计时 以及计时完毕后蜂鸣器响3

楼主(2018-12-06):
想用proteus仿真一个篮球24s倒计时的电路,51单片机,倒计时为零后蜂鸣器会响,计时完毕后自行复位24s重新开始
初学者
求教

网友A(2020-11-16):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beep=P1^5;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LedBuff[3]= {
        //数码管的显示缓冲区,初值0x00确保启动时都不亮
        0x00,0x00,0x00
};
u8 flag1s = 0;
u16 cnt = 0;
u8 i = 0;
void delay(u16 j)
{
        while(j--);
}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main()
{
        u8 sec = 24;        //记录经过的秒数
        Timer0Init();

        while(1)
        {
                if (flag1s == 1) //判断 1 秒定时标志
                {
                        flag1s = 0; //1 秒定时标志清零
                        sec--; //秒计数自加 1
                        //以下代码将 sec 按十进制位从低到高依次提取并转为数码管显示字符
                        LedBuff[2] = smgduan[sec%10];
                        LedBuff[1] = smgduan[sec/10%10];
                        LedBuff[0] = smgduan[sec/100%10];
                        if(sec == 0)
                        {
                                sec = 24;
                                beep=~beep;
                                delay(10);
                        }
                }
        }

}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i = 0;
        TH0 = 0xfc;
        TL0 = 0x67;
        cnt++;
        if(cnt == 1000)
        {
                cnt = 0;
                flag1s = 1;
        }
        P0 = 0x00;
        P1 = (0xf8 & P1) | i;
        P0 = LedBuff[i];
        if(i < 3)
        {
                i++;
        }
        else
                i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