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智睿MY-IMX6 MfgTool烧录指导手册(1)

楼主(2018-12-06):
1开发板支持的系统版本
  首先,有必要了解开发板支持的各系统版本,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对应的 系统版本
1.1支持的Linux系统版本
Linux系统版本
MY-IMX6-EK140
MY-IMX6-EK140P
MY-IMX6-EK200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Linux-3.0.35

Linux-3.14.52

Linux-4.1.15

1.2支持的Android系统版本
Android系统版本
MY-IMX6-EK140
MY-IMX6-EK140P
MY-IMX6-EK200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Android-4.2.2

Android-4.4.2

Android-5.1.1

2准备烧录工具
2.1下载烧录工具  1. 根据需要的目标系统打开网盘对应的OS目录,再点开 01_ManufacturingToolkit
  MY-IMX6-EK140、MY-IMX6-EK140P 下载 MfgTool-MYIMX6A7 开头的文件。
  MY-IMX6-EK200、MY-IMX6-EK314、MY-IMX6-EK3336 下载 MfgTool-MYIMX6A9 开头的文件。

  2. 把下载的文件 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2.2配置烧录工具  1. 运行烧录工具配置程序 MfgConfig.exe
  2. 【Evaluation Kit】: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主型号选择。
  3. 【CPU Type】: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规格选择。
  4. 【Memory Size】: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规格选择(如果不确定,先尝试选择 Default)。
  5. 【OS Select】: 根据自己需要的目录系统选择。
  6. 【Rootfs File】: 保持默认。
  7. 点击 Make,配置工具会生成烧录工具使用的配置文件“cfg.ini”。
  8. 运行烧录工具主程序 MfgTool2.exe(如果报错,尝试把烧录工具复制到另外一台电脑上操作)。

文件系统对应的QT版本
  【L31452-fsl-image-qt5-myimx6a9.tar.bz2】:QT-5.5.0
  【L4115-fsl-image-qt5-myimx6a9.tar.bz2】:QT-5.6.1

3为开发板烧录系统
3.1使开发板处于下载模式  找到开发板上的 BOOTMODEBOOT SWITCH 所指示的二位拨码开关,1拨到ON,2拨到OFF。

3.2连接开发板和电脑  1. 用MiniUSB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为保证烧录的稳定性,请使用电脑的后置USB口。如果使用的是USB HUB,请为USB HUB接上电源)。

  2. 用串口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参照 《终端软件参考手册》 中的 与会话连接 打开串口会话。

  3. 为开发板连接电源线,然后上电。

3.3烧录系统到开发板  1. 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错误,请关闭烧录工具主程序 MfgTool2.exe 并重新运行。
明远智睿MY-IMX6
  如果主程序启动出错,在Windows任务管理器的进程列表里关闭 MfgTool,然后再运行主程序。
  如果主程序显示 No Device Connected,则需要检查MiniUSB线的连接情况和确认开发板的拨码是否是下载模式。

  2. 在烧录工具主界面点击 Start 按钮开始烧录。
明远智睿MY-IMX6

  3. 在烧录过程中,PC机会把评估板识别为一个存储设备,这时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是否需要格式化,这里点 取消 或忽略对话框或关闭对话框。
明远智睿MY-IMX6

  4. 烧录完成后,信息栏会输出 Done,状态栏会变成绿色。点击 Stop 完成烧写。再点击 Exit 退出MFG Tools。
明远智睿MY-IMX6

3.4烧录出错处理  1. 观察并保留烧录工具主程序上的信息内容,这个信息会表示出烧录出错的具体阶段。

  2. 观察并保留电脑串口终端软件上最后一部分的信息,这个信息会表示出烧录出错的具体原因。

3.5启动开发板  1. 烧录完成后,关闭开发板的电源。

  2. 找到开发板上的 BOOTMODEBOOT SWITCH 所指示的二位拨码开关,把1拨到OFF,2拨到ON。

  3. 使开发板通电,串口终端软件看到系统启动的信息就对了。

【下章节为明远智睿MY-IMX6 MfgTool烧录指导手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