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可以直接写51单片机吗?

楼主(2018-12-06):
proteus可以直接写51单片机吗

网友A:
写单片机?可仿真51单片机,用keil软件编写程序,然后烧进单片机就可运行了

网友B:
一般用keil软件写代码,然后弄到proteus里面进行仿真

网友C:
Proteus软件本身是不能把程序写进硬件51单片机里的,要靠其他软件。

网友D:
proteus是仿真的,弄硬件,软件建议下个keil

网友E:
proteus 可以给单片机编写程序 ,不过一般都是用keil软件

网友F:
可也!直接在编辑框写代码,并且编译输出hex及工程项目等文件。不过版本要8.0以上。

网友G:
一般都是用KEIL编写,然后通过CH340或者其他的下载方式下载

网友F:
只要你打开Proteus8.6的实例就一目了然~~~~~~~~~~~~~

网友H:
我经常用它仿真PIC系列单片机的

网友I:
不行,proteus只能用来仿真

网友J:
用keil编写相关代码,在proteus里仿真结果

网友K:
用keil写,然后生成hex文件,在去proteus里读取就行啦~

网友L:
建议用Keil吧,Protues是用来做电路仿真的,可以用它方针51单片机,很好用的

网友L:
代码建议用keil来写,proteus是个电路仿真软件,可以仿真51单片机,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