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充电器改12V48AH电瓶充电器(改好后已使用半年多)

楼主(2018-12-06):
       12V48AH铅酸电池, 最佳充电电压为14.5-15V(本充电器定为14.7V),浮充电压13.8V,充电电流不宜超过容量的10%即4.8A。转灯(转为浮充)电流选择规律:容量48AH的1.4A,容量20AH的0.6A,容量10AH的0.3A

第一步、先分析48v电动车充电器电路的工作原理

稳压控制:
       LM324运放③10脚为2.5V基准电压,充电输出经R28、R25接到9脚及R24,构成电压检测,由运放输出(8脚)经D8控制光耦,使电压稳定。由于D13和分压电阻R21的存在,稳压值还会受到运放①的调整。

电流控制:
       LM324运放②由R19、R18使5脚稳定在0.28V,实测电流上限为2.8A,当电流过大时,Ⓐ点电压升高,6脚高于0.28V,7脚变为低电平,通过D9和光耦控制高压侧,使电流减小。

转灯(转为浮充)控制:
       LM324运放①第3脚由12脚2.5V基准电压过来经R22、R23分压使3脚稳定在0.08V,实测电流超过800MA时转红灯,未接电瓶时,2脚电压为0V,1脚输出高电平,经R30点亮绿LED,经R20到运放④第13脚,使14脚的输出为低电平,此时充电输出端为55.2V;
       当电瓶接入,开始充电,电流大于800MA时,Ⓐ点电压升高,2脚电压高于0.08V,运放①的1脚输出翻转,变为低电平,绿LED熄灭,经由R20拉低13脚电压,使运放④的14脚输出高电平,经R29点亮红LED,经R31使风扇工作,因R21的分压,会使运放③把充电输出电压由55.2V升高到58.8V;
       当充电快满,电流小于800MA时,运放①第2脚电压低于0.08V,1脚输出变为高电平,点亮绿LED,经R20使运放④第14脚输出翻转为低电平,红LED熄灭,风扇停转,D13和R21分压停止,使运放③把充电输出由58.8V调低到55.2V浮充电压,对电瓶浮充。

第二步、改成12V48AH电瓶充电器,只改低压侧,高压侧不用改动。
       充电电压14.7V,浮充电压13.8V,充电电流定为4A,转灯(转为浮充)电流设为1.4A
1、重绕充电输出绕组:
     把匝数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22÷4=5.5匝,绕6匝),其他绕组不变。
2、调整浮充电压:
    用40W-100w灯泡,串接在220V市电输入端,空载调整R25、R28,使浮充电压输出为13.8V,经实验用导线短接R28(100K),去掉R25(15K),保留R25*(24K),用一只1M电阻与R25*(24K)并联,电压为13.8V。
3、改转灯(转为浮充)电流:
     调整R23、R22使LM324第3脚电压由0.08V升到0.14V,使转灯电流变为1.4A,手头上有只62K电阻,经计算与R22并联后约29.5K,与R23分压得到0.14V。
4、改充电电流控制:
    调整R18、R19使LM324第5脚电压由0.28V升到0.4V,即最大充电电流为4A。经计算在R19(56K)并联100K电阻后为35.9K,与R18分压LM324第5脚就升到0.4V。

改完后12V48AH电瓶充电充电过程:
      未接电瓶时输出电压为浮充电压即13.8V,接入电瓶,充电电流超过1.4A时,Ⓐ点电压升高,2脚电压高于0.14V,运放①的1脚输出翻转,变为低电平,绿LED熄灭,经由R20拉低13脚电压,使运放④的14脚输出高电平,经R29点亮红LED,经R31使风扇工作,因R21的分压,会使运放③把充电输出电压由13.8V提高到14.7V,当充电电流大于4A,Ⓐ点电压升高,6脚高于0.4V,7脚变为低电平,通过D9和光耦控制高压侧,使电流减小,这样充电电流始终不超过4A。充电快满电流小于1.4A时,运放①第2脚电压低于0.14V,1脚输出变为高电平,点亮绿LED,经R20使运放④第14脚输出翻转为低电平,红LED熄灭,风扇停转,D13和R21分压停止,使运放③把充电输出由14.7V调低到13.8V浮充电压,对电瓶浮充。

用烙铁烫一下就可以取下磁芯

摔断了,没关系,粘好还可以用。

重绕输出绕组并适当加粗

调好浮充电压13.8V

花了1块钱买了根1KW的电炉丝,接上电炉丝,电流1.4A时还是红灯

电流1.3A时转为浮冲状态,亮绿灯

给12V48AH电瓶充电中

充电状态,快充满了。买了个电流电压表加上去,9块9包邮。

浮充状态1

浮充状态2

网友A(2019-01-10):
真是好东西,楼主技术高超,值得学习。

网友B:
真是好东西,楼主技术高超,值得学习。第一张图是用什么软件添加的????

网友C:
楼主技术水平高,动手能力强。多年前就想自己做一个12V电瓶充电器,时至今日还没有实现,惭愧。

网友D(2019-03-16):
我有几个笔记本电源19V4.7A的,怎么改成14.7V恒流恒压,给12V电瓶充电,求教方法

网友E(2019-11-07):
请教:在板上做符号标记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在板上做符号标记是如何操作的?

用画图软件,将图片在画图软件中打开,选择你所需要的符号或文字书写功能,在你所需要标注的位置进行操作,即可实现你所需要的标注。

网友G:
经常来逛逛发现能学到好多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H:
厉害,连这个都改,学习了

网友I:
真是学霸

网友J(2020-03-27):
加个电路图就是完美改装教程。

网友K:
楼主技术高超,值得学习。五体投地膜拜大神

网友L(2020-05-18):
多年前就想自己做一个12V电瓶充电器,时至今日还没有成功,谢谢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M:
外加电位器,能不能调节电压和电流。

网友N:
收藏了真是好东西,楼主技术高超,值得学习。

网友O:
我也改过不少,有24伏和12伏。

网友P(2020-06-24):
这个绕法漏感太大

网友Q:
楼主技术高超,值得学习

网友R:
请问电流表最后是如何加上去的,有点没看懂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外加电位器,能不能调节电压和电流。

电位器有风险,震动或者触点松动都会导致问题!

网友S:
学习了!模拟电路原理吃得透透的!我还得恶补一下模电知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请问电流表最后是如何加上去的,有点没看懂

电压表:只要把电压测量的两根线接到输出的正负极。
电流表:把电流测量两根线串在输出端的正极上(电流表正极接输出端正极,电流表负极接到电瓶。)

网友T:
楼主技术灰常了得。

网友U(2021-03-20):
楼主技术灰常了得

网友V:
楼主原理过硬

网友W:
重新绕线,圈数减少4倍,线径要增加4倍,电流也会增加相应,这样才是正确的大电流充电器

网友X(2021-05-31):
实在高人!我也有这想法,充电器是3842+2个358的没改成

网友Y: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好

网友Z:
引用 网友W:
重新绕线,圈数减少4倍,线径要增加4倍,电流也会增加相应,这样才是正确的大电流充电器

很重要的补充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笔记本电源19V4.7A的,怎么改成14.7V恒流恒压,给12V电瓶充电,求教方法

一个整流二极管可以降压0.7伏自己计算要降多少吧,这是最简单的(整流二极管窜接在输出电源正极就行)

网友AB(2021-07-12):
我用水煮的方法拆变压器,磁芯从来不断

网友AB:
LM358的电源怎么改

网友AC(2022-04-18):
这个是太历害了,想搞了!

网友AD:
高手高手高高手,就喜欢这种用旧电器改造东西的文章。

网友X(2022-05-21):
关注多日了,还是没有敢下手改造

网友AE:
楼主这个改造不错,可以将旧电动车充电器改成汽车电瓶充电器了。

网友AF(2022-09-05):
真是好东西,最近在看关于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很受益

网友AG:
楼主你太厉害了,向你学习!

网友AH:
开关电源芯片是什么?

网友AI:
老师有电气原理图吗?

网友AJ:
技术精湛,动手太厉害了。

网友AK(2022-11-16):
请大师问变压器线圈匝数改完后,其它电路不改能上电试机吗?我改完线圈后直接通电试机,上电就炸管了,整流二极管都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变压器初级线圈我确定没有搞错。

网友AK:
引用 网友AK:
请大师问变压器线圈匝数改完后,其它电路不改能上电试机吗?我改完线圈后直接通电试机,上电就炸管了,整流 ...

哪位高手出来指点指点下,是变压器绕线问题还是其它电路要改才能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