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l298n驱动模块的逻辑输入全是1会怎样?

楼主(2018-12-06):
如果驱动模块的逻辑输入全是1会怎样? 1是高平,现在车快比赛了,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A:
应该是电机不转,与全0一样。

网友B:
电机制动,动不了,全输出低电平也一样

网友C:
电机不会转,电机两端没有电压差

网友D:
电机不转,没有电压差,如果想控制转速可以用PWM控制

网友E:
电机制动,动不了,全输出低电平的话相当于车挂空档

网友F:
1   1 制动 1   0 反转 0   1 正转 0   0 制动

网友G:
电机不转

网友H:
都是高电平不会转的,使能端都为1,控制端有电压差才行

网友I:
IN1=1 IN2=1结果会造成电机制动

网友J:
11和00都是制动,01正转10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