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与单片机控制LED的源程序 测试成功

楼主(2018-12-06):
2018.12.3写,ESp8266模块接于单片机,手机连接上ap热点,即可发送指令
单片机接收到指令执行操作。难点在于esp8266的配置。

/*2018.12.3写,ESp8266模块接于单片机,手机连接上ap热点,即可发送指令
单片机接收到指令执行操作。难点在于esp8266的配置。
baidu,,,51单片机通过ESP8266模块与手机进行通讯(单片机)可以得到参考。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unsigned char flag,a,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connect_init()
{
    char *a="AT+CIPMUX=1\r\n";
    char *b="AT+CIPSERVER=1,8080\r\n";
    while(*a!='\0')
    {
        SBUF=*a; //写入要发送的字符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
        TI=0; //发送
        a++;
    }
    //这里添加延时函数,延时5ms左右,给ESP8266反应时间
        Delay(50);
    while(*b!='\0')
    {
            SBUF=*b;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b++;
    }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LED=1;
        init();
        TI=0;
        connect_init();
        while(1)
        {
                if(flag==1)
                {
                        flag==0;
                        ES=0;
                        TI=1;

                        if(a=='0')LED=0;          //点亮
            if(a=='1')LED=1;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
学习,用12F更好

网友B(2020-03-13):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C:
楼主,我用网络调试助手给esp8266发送数据,可以接受到,但是无法控制单片机上的led

网友D(2023-02-09):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用网络调试助手给esp8266发送数据,可以接受到,但是无法控制单片机上的led

我也有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