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小车资料大全

楼主:
- #include "sys.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delay.h"
- // 编码器:100线;电机减速比:150
- #include "ofme_led.h"
- #include "ofme_filter.h"
- #include "ofme_iic.h"
- #include "ofme_iic_dev.h"
- #include "ofme_pwm.h"
- #include "ofme_pid.h"
- #include "ofme_encoder.h"
- #include "ofme_io.h"
- #include "ofme_time.h"
- #include "ofme_ir_nec.h"
- #define PI (3.14159265)
- // 度数表示的角速度*1000
- #define MDPS (70)
- // 弧度表示的角速度
- #define RADPS ((float)MDPS*PI/180000)
- // 每个查询周期改变的角度
- #define RADPT (RADPS/(-100))
- // 平衡的角度范围;+-60度(由于角度计算采用一阶展开,实际值约为46度)
- #define ANGLE_RANGE_MAX (60*PI/180)
- #define ANGLE_RANGE_MIN (-60*PI/180)
- // 全局变量
- pid_s sPID; // PID控制参数结构体
- float radian_filted=0; // 滤波后的弧度
- accelerometer_s acc; // 加速度结构体,包含3维变量
- gyroscope_s gyr; // 角速度结构体,包含3维变量
- int speed=0, distance=0; // 小车移动的速度,距离
- int tick_flag = 0; // 定时中断标志
- int pwm_speed = 0; // 电机pwm控制的偏置值,两个电机的大小、正负相同,使小车以一定的速度前进
- int pwm_turn = 0; // 电机pwm控制的差异值,两个电机的大小相同,正负相反,使小车左、右转向
- float angle_balance = 0; // 小车的平衡角度。由于小车重心的偏移,小车的平衡角度不一定是radian_filted为零的时候
- // 定时器周期中断,10ms
- void sys_tick_proc(void)
- {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0;
- tick_flag++;
- i++;
- if(i>=100) i=0;
- if(i==0) // 绿灯的闪烁周期为1秒
- {
- LED1_OFF();
- }
- else if(i==50)
- {
- LED1_ON();
- }
- }
- void control_proc(void)
- {
- int i = ir_key_proc(); // 将红外接收到的按键值,转换为小车控制的相应按键值。
- switch(i)
- {
- case KEY_TURN_LEFT:
- if(pwm_turn<500) pwm_turn += 50;
- break;
- case KEY_TURN_RIGHT:
- if(pwm_turn>-500) pwm_turn -= 50;
- break;
- case KEY_TURN_STOP:
- pwm_turn = 0;
- distance = 0;
- pwm_speed = 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UP:
- if(pwm_speed<500) pwm_speed+=10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DOWN:
- if(pwm_speed>-500) pwm_speed-=10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0:
- pwm_speed = 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F1:
- pwm_speed = 15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F2:
- pwm_speed = 30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F3:
- pwm_speed = 45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F4:
- pwm_speed = 60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F5:
- pwm_speed = 75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F6:
- pwm_speed = 900;
- break;
- case KEY_SPEED_B1:
- pwm_speed = -150;
- case KEY_SPEED_B2:
- pwm_speed = -300;
- case KEY_SPEED_B3:
- pwm_speed = -450;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pwm_turn *= 0.9; // pwm_turn的值以0.9的比例衰减,使小车在接收到一个转向信号后只转动一定的时间后停止转动。
- speed = speed*0.7 +0.3*(encoder_read()); // 定周期(10ms)读取编码器数值得到实时速度,再对速度进行平滑滤波
- if(speed!=0)
- {
- printf("speed: %d, dst: %d, pwm: %d \r\n", speed,distance,(int)(speed*6+distance*0.1));
- }
- encoder_write(0); // 编码器值重新设为0
- distance += speed; // 对速度进行积分,得到移动距离
- if(distance>6000) distance = 6000; // 减少小车悬空、空转对控制的影响
- else if(distance<-6000) distance = -6000;
- }
- void balance_proc(void)
- {
- static unsigned int err_cnt=0;
- // float tFloat;
- int pwm_balance;
- // static float angle;
- // float angle_t;
- float radian, radian_pt; // 当前弧度及弧度的微分(角速度,角度值用弧度表示)
- adxl345_read(&acc); // 读取当前加速度。由于传感器按照的位置原因,传感器的值在函数内部经过处理,变为小车的虚拟坐标系。
- l3g4200d_read(&gyr); // 读取当前角速度。同样经过坐标系变换。
- // 此段程序用于传感器出错时停止小车
- err_cnt = err_cnt*115>>7; // err_cnt以0.9的比例系数衰减(115>>7的值约为0.9,避免浮点数,提高速度)
- if(acc.flag != 0x0F || gyr.flag != 0x0F) // 读取的角度、角速度值有误。可能是电磁干扰、iic线太长等导致出错。
- LED0_ON(); // 亮红灯
- err_cnt +=100; // 等比数列,比例系数0.9(115>>7),常数项100;根据公式,连续10项的和约为657
- if(err_cnt>657) goto err; // 当连续发生约10次(约0.1秒)错误则超过657而溢出。
- // 此段程序用于倒立或失重时停止小车
- if(acc.z<=0)
- {
- goto err;
- }
- // 小车的虚拟x轴方向为小车前进方向,虚拟y轴为小车左边,虚拟z轴为小车上升方向。
- // 前倾角度为负,后倾角度为正。
- // 通过计算加速度分量,得到小车倾斜弧度(未滤波)
- radian = (float)(acc.x)/acc.z; // 一阶展开:Q =f(x)=x-x^3/3+x^5/5+...+(-1)^k*x^(2k+1)/(2k+1)+...
- // 通过角速度传感器,得到小车的角速度(单位为 弧度/秒)
- radian_pt = gyr.y*RADPT;
- radian_filted = ofme_filter(radian_filted, radian, radian_pt); // 互补滤波得到小车的倾斜角度
- // 此段程序用于小车倾斜角度过大时,停止小车
- if(radian_filted> ANGLE_RANGE_MAX || radian_filted<ANGLE_RANGE_MIN)
- {
- goto err;
- }
- // 通过PID计算,得到保持小车角度为零所需要的电机pwm输出
- pwm_balance = pid_proc(&sPID, radian_filted, radian_pt);
- // printf("%d\r\n",speed);
- // 通过小车移动速度与移动距离,调整小车平衡所需的pwm输出
- pwm_balance += (speed*6+distance*0.1);
- // 在pwm_balance的基础上,加上速度分量与转动分量,调整小车两个电机的转速。
- pwm_control(pwm_balance+pwm_speed+pwm_turn, pwm_balance+pwm_speed-pwm_turn);
- // 如果pwm超出有效值,红灯亮。用于调试,了解系统状态。
- if(pwm_balance>=1000||pwm_balance<=-1000) LED1_ON();
- LED0_OFF();
- return;
- err:
- puts("balance error.\r\n");
- pwm_control(0, 0); // 关闭电机
- return;
- }
- int main(void)
- {
- // int i=0, t;
- // int pwm;
- // float radian, radian_pt;
-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 uart_init(72,57600); //串口1初始化
- hw_tick_start(); // 定时器周期性中断,用于提供系统脉搏
- ////////////////////////////////////////////////////////////////////////////////
- led_init();
- pwm_init();
- iic_init();
- adxl345_init(&acc);
- l3g4200d_init(&gyr);
- hw_ir_init();
- encoder_init();
- while(0)
- {
- if(tick_flag>100)
- {
- tick_flag = 0;
- printf("count: %d\r\n",encoder_read());
- }
- }
- ////////////////////////////////////////////////////////////////////////////////
- // pid_init(&sPID, 4500,0,-300);6000--350 ;8000--350;11000--350;
- // pid_init(&sPID, 6000,0,-35000);
- pid_init(&sPID, 7500,0,-35000); // 调节PID参数,后3个形参分别为:比例系数P,积分系数I,微分系数D
- sPID.target = -3.5*PI/180;
- radian_filted = 0;
- adxl345_init(&acc);
- l3g4200d_init(&gyr);
- while(1)
- {
- if(tick_flag)
- {
- tick_flag = 0;
- balance_proc(); // 调节小车,保持平衡
- control_proc(); // 根据遥控接收到的数据,调整电机输出参数
- }
- }
- }

两轮自平衡小车资料 源码.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