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PID温度调节程序

楼主(2018-12-06):
采用DS18B20采集温度,电热丝加热。或者是专用模块。

#include "pid.h"

PID pid; //存放PID算法所需要的数据

void PID_Calc()  //pid计算
{
        float DelEk;
        float ti,ki;
        float td;
        float kd;
        float out;

if(pid.C1ms<(pid.T/10))  //计算周期未到
{
    return ;
}

pid.Ek=pid.Sv-pid.Pv;   //得到当前的偏差值
pid.Pout=pid.Kp*pid.Ek;      //比例输出

pid.SEk+=pid.Ek;        //历史偏差总和

DelEk=pid.Ek-pid.Ek_1;  //最近两次偏差之差

ti=pid.T/pid.Ti;
ki=ti*pid.Kp;

  pid.Iout=ki*pid.SEk;//*pid.Kp;  //积分输出

td=pid.Td/pid.T;
kd=pid.Kp*td;

  pid.Dout=kd*DelEk;    //微分输出

out= pid.Pout+ pid.Iout+ pid.Dout;

//////////////////////////////////////////////////////////

if(out>pid.pwmcycle)
{
  pid.OUT=pid.pwmcycle;
}
else if(out<0)
{
  pid.OUT=pid.OUT0;
}
else
{
  pid.OUT=out;
}
pid.Ek_1=pid.Ek;  //更新偏差

pid.C1ms=0;

}

/*====================================
初始化  PID  函数
=================================*/
void PID_Init()
{
    pid.Sv=40;//用户设定温度
        pid.Kp=30;
        pid.T=1000;//PID计算周期
    pid.Ti=500000;//积分时间
        pid.Td=1000;//微分时间
        pid.pwmcycle=200;//pwm周期1000
        pid.OUT0=10;
}

主程序: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pid.h"
#include "LCD.H"

sbit pwmout=P1^5;          //PWM输出口,此口可任意设定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count;           //占空比最小单位,也是以后的计数值
void PID_out()  //输出PID运算结果到负载---每1ms被调用1次
{
   static u16 pw;
         pw++;
         if(pw>=pid.pwmcycle)  //
         {
           pw=0;
         }
          //0  ~  pid.pwmcycle-1

         if(pw<pid.OUT)
         {
           pwmout=0;//加热
         }
         else
         {
           pwmout=1;//停止加热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1=(65536-9174)/256;           //65526/256         这两句记录1个脉冲,即10毫秒产生一个中断
        TL1=(65536-9174)%256;           //65526%256
        TH0=(65536-9174)/256;           //65526/256         这两句记录500个脉冲,即10m秒产生一个中断
        TL0=(65536-9174)%256;           //65526%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pwmout=0;                   //先置输出口为低电平
        TR0=1;                        //以上设置完毕后,最后开启定时器0
        TR1=1;                        //以上设置完毕后,最后开启定时器1
}
void tim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0=(65536-9174)/256;
        TL0=(65536-9174)%256;
        pid.C1ms++;
        PID_Calc();

}
/**/
void tim1() interrupt 3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1=(65536-9174)/256;
        TL1=(65536-9174)%256;
        PID_out();
}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datas1[]={0,0,0};
        wela=0;
        dula=0;
        delay(2);
        lcd_init();
        PID_Init();
        init();
/*        ds_init( );//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e);//写暂存器指令
        write_byte(0x7f);
        write_byte(0xf7);
        write_byte(0x1f);//配置工作在9位模式下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8);         */
                while(1)
                {
                datas1[2]=(int)pid.OUT%1000/100;
                datas1[3]=(int)pid.OUT%100/10;
                datas1[4]=(int)pid.OUT%10;
                lcd_pos(2,0);
                for(i=2;i<5;i++)
                write_dat(0x30+datas1[i]);
                if(pid.C1ms>(pid.T/11))
                {
                Display_temp();
                }
                }
}

网友A:
不错,不过少了lcd.c文件

网友B(2019-01-25):
这个真挺好,先研究下。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少了lcd.c文件

LCD就用不到吧,毕竟是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D(2019-04-29):
不错!比较简单,好理解!

网友E(2019-11-04):
你真是个好家伙,谢谢分享!

网友F(2019-12-04):
初学者,最好还是文件完整,学习起来比较方便。希望补充完整

网友G(2020-02-20):
为什么if(pw<pid.out)就加热,不然就停止加热,这里不懂

网友H:
只有程序没有电路图吗请问

网友I:
学习了,51黑的资源有点少,希望大家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