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给自己的电动车加了点功能(测速、路程、总里程、时间、室外温度)分享下

楼主(2018-12-06):
业余时间不太喜欢闲着,没事就给电动车加点东东,开始翻箱倒柜的找元件。
想要实现的功能用:测速、路程、总里程、时间、室外温度。
找齐元件开始动手了。
器件有:89C52(单片机芯片)、24C16(16K存储器)、18B20(温感集成)、DS1302(时钟芯片)1602显示屏,红外对射。
先焊张主板……
1602显示装在电动车的表盘上
主板和电源板装在这个位置……
显示內容说明……
切换屏目显示內容
红外对射安装位置

网友A:
好东东 能分享源码吗?

网友B:
想法不错关键是那个24C16用的好,里程能保存。不知道是否是按键清0开始计算单次里程,但总里程一直保存。红外对射不知道下雨会不会影响,用个霍尔感应开关我看行。上个源代码呗,给仿制的省点精力。换个大液晶加上电压什么的,连中间的表也不用了,单片机用个STC15系统不用外围器件了。发个源代码我打算有空按这个思路升级下,谢谢。2018.12.7

网友C:
值得學習的好榜樣!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关键是那个24C16用的好,里程能保存。不知道是否是按键清0开始计算单次里程,但总里程一直保存。红 ...

总里程清不掉,单里程断电归0。红外不怕下雨,怕阳光直射,因此提高了发射端功率,还包了很多黑胶布挡阳光,用了很久,非常稳定。霍尔感应开关要离轮胎很近,车走起来轮胎有一定摆动幅度,感应不灵。程序很简单,难不倒你们这些大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里程清不掉,单里程断电归0。红外不怕下雨,怕阳光直射,因此提高了发射端功率,还包了很多黑胶布挡阳 ...

看来要自己写了,改天弄个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D(2019-05-04):
新手小白,不知楼主能不能上传原理图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