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码器与编码器的设计与仿真

楼主(2018-12-06):
. 实验目的
a.        参照芯片74LS138的电路结构,用逻辑图和VHDL语言设计3-8译码器。
b.        参照芯片74LS148的电路结构,用逻辑图和VHDL语言设计8-3优先编码器。
2.实验内容的详细说明
2.1 74148:8-3优先编码器(8 to 3 Priority Encoder)
2.1.1 设计思想
先定义八个输入四个输出的实体,然后定义结构体,再定义一个进程利用利用if的嵌套来体现使能端与输入信号的优先级,再利用if和else if的结构来选择不同输入时输出信号的不同。
2.1.2 实验原理
1)优先编码器逻辑图

优先编码器逻辑图
2)优先编码器真值表
INPUTS
OUTPUTS
EN
0N  1N  2N  3N  4N  5N  6N  7N
A2   A1  A0
GSEO
1
×    ×  ×  ×  ×  ×  ×  ×
1     1    1
1  1
0
×    ×  ×  ×  ×  ×  ×   0
0    0    0
0  1
0
×    ×  ×  ×  ×  ×    0   1
0    0    1
0  1
0
×    ×  ×  ×  ×    0    1   1
0    1    0
0  1
0
×    ×  ×  ×    0    1    1   1
0    1    1
0  1
0
×    ×  ×  0    1    1    1   1
1    0    0
0  1
0
×    ×    0    1    1    1    1   1
1    0    1
0  1
0
×    0    1    1    1   1    1   1
1    1    0
0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2.1.3 VHDL程序(详见附录1)
2.1.4 仿真结果

优先编码器画图-功能仿真波形图

优先编码器VHDL-功能仿真波形图
2.2 74138:3-8译码器(3 to 8 Demultiplexer)
2.2.1 设计思想
先定义六个输入八个输出的实体,再定义结构体和一个用来先存储输出信号组合新的信号,用with..when来将不同输入组合时将不同的输出信号赋给存储信号,当使能端输入组合为100时,将存储信号赋给输出,否则将“1111111”赋给输出信号组合。
2.2.2 实验原理
1)74138(3-8译码器)逻辑图

74138逻辑图
2)74138逻辑功能真值表
INPUT
OUTPUT
Select
Enable
C  B  A
G1  ̄G2A  ̄G 2B
 ̄Y ̄7 ̄Y ̄6 ̄ ̄Y ̄5 ̄ ̄Y ̄4 ̄Y ̄3  ̄Y ̄2 ̄Y ̄1  ̄Y ̄0
× × ×
× × ×
1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0  1
1  1  0
1  1  1
×  1    1
0  ×  ×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2.2.3 VHDL程序(详见附录2)
2.2.4 仿真结果

74138画图-逻辑功能仿真波形图

74138VHDL-逻辑功能仿真波形图
3.实验总结:
通过本次实验,我对优先编码器和译码器的逻辑功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了解到译码器与编码器的功能正好相反,编码器是将各种输入信号转换成一组二进制代码,而译码器则是用一组二进制代码来产生各种独立的输出信号。
4.附录(VHDL程序)
4.1 附录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V74148 IS
PORT(
EIN : IN STD_LOGIC;
D:IN STD_LOGIC_VECTOR(0 TO 7);
A: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2) );
END V74148;
ARCHITECTURE V74184_A OF V74148 IS
SIGNAL A_I : STD_LOGIC_VECTOR(0 TO 2);
BEGIN
PROCESS(D,A_I,EIN)
BEGIN
IF ((NOT EIN)='1')
THEN
IF (D(7)='0') THEN A_I<="111";
ELSIF (D(6)='0')THEN A_I<="110";
ELSIF (D(5)='0')THEN A_I<="101";
ELSIF (D(4)='0')THEN A_I<="100";
ELSIF (D(3)='0')THEN A_I<="011";
ELSIF (D(2)='0')THEN A_I<="010";
ELSIF (D(1)='0')THEN A_I<="001";
ELSIF (D(0)='0')THEN A_I<="000";
END IF;
ELSE A_I <= "ZZZ";
END IF;
A<= A_I;
END PROCESS;
END;
4.2 附录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V74138 IS
PORT ( G1,G2A_L,G2B_L: IN STD_LOGIC;
A: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Y_L: OUT STD_LOGIC_VECTOR (0 TO 7) );
END V74138;
ARCHITECTURE V74138_A OF V74138 IS
SIGNAL Y_L_I : STD_LOGIC_VECTOR(0 TO 7);
BEGIN
WITH A SELECT Y_L_I <=
"01111111" WHEN "000" ,
"10111111" WHEN "001" ,
"11011111" WHEN "010" ,
"11101111" WHEN "011" ,
"11110111" WHEN "100" ,
"11111011" WHEN "101" ,
"11111101" WHEN "110" ,
"11111110" WHEN "111" ,
"11111111" WHEN OTHERS;
Y_L <= Y_L_I WHEN (G1 AND NOT G2A_L AND NOT G2B_L)='1' ELSE "11111111";
END V74138_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