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的简易蓝牙锁代码

楼主(2018-12-06):
C语言的简易蓝牙锁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_buf; //蓝牙接收到的字符存储缓冲区

sbit PWMA=P2^0;        //电机驱动模块接口
sbit IN1=P2^2;
sbit IN2=P2^1;
sbit STBY=P2^3;

sbit LED1=P0^0;        //LED灯接口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key1=P1^0;         //按键接口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beep=P2^4;          //蜂鸣器接口

uchar state;          //声明一个变量,取名state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turnon()          //开门函数
{
        IN1=0;
        IN2=1;
        delay(700);
}
void turnoff()          //关门函数
{
        IN1=1;
        IN2=0;
        delay(700);
}
void turnstop()         //停止函数
{
        IN1=1;
        IN2=1;
}
void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9600
{
                   //初始化串口定时器9600
        TMOD = 0x20;   //0x20=0010 0000 TMOD中的M0和M1为控制方式的选择 M1=1,M0=0 T1,方式2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SCON = 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波特率9600
        EA = 1;                   //开总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打开串行口中断
        STBY = 1;           //电机驱动STBY=1有效,等于1,才能驱动电机
        PWMA = 1;           //
}
void SendOneByte(uchar c) //发送字符函数
{
    SBUF = c-0x30;
    while(!TI);
    TI = 0;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key1 == 0)                   //扫描按键key1
        {                                          //延时10ms,消抖
                delay(10);
                if(key1 == 0)
                {
                        beep=0;                  //蜂鸣器响
                        LED2=1;                  //红灯关掉
                    LED3=0;                  //黄灯亮
                        delay(400);          //延时400毫秒
                        beep=1;                  //关闭蜂鸣器
                        turnon();     //打开门
                        turnstop();   //停止
                        state=1;          //将1赋值给state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2==0)                           //扫描按键key2
        {                                          //延时10ms,消抖
                delay(10);
                if(key2 == 0)
                {

                        beep = 0;          //蜂鸣器响
                        LED1 = 1;          //绿灯关掉
                        LED3 = 0;          //黄灯亮
                        delay(400);          //延时400毫秒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turnoff();          //关门
                        turnstop();          //停止
                        state = 2;          //将2赋值给state
                        while(!key2);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main()
{
    InitUART();
        //r_buf = '2';
        while(1)
        {

                keyscan();                 //
                if(state == 1)   //sate==1,也就是打开了门,亮LED1绿灯
                {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
                else if(state == 2)         //sate==2,也就是关闭了门,亮LED2红灯灯
                {
                        LED1 = 1;
                        LED3 = 1;
                        LED2 = 0;
                }
                else
                {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字符
{
    if(RI)
    {
        RI = 0;             //

        r_buf = SBUF;     //
        if(state!=1)
        {
                if(r_buf == '0')  //如果为字符‘0’
                {
                        beep = 0;          //蜂鸣器响
                        LED2 = 1;          //红灯关掉
                    LED3 = 0;          //黄灯亮
                        delay(400);          //延时400毫秒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turnon();     //打开门
                        turnstop();   //停止
                        state = 1;          //将1赋值给state
                }
        }
        if(state!=2)
        {
                if(r_buf == '1')  //如果为字符‘1’
                {
                        beep = 0;          //蜂鸣器响
                        LED1 = 1;          //绿灯关掉
                        LED3 = 0;          //黄灯亮
                        delay(400);          //延时400毫秒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turnoff();          //关门
                        turnstop();          //停止
                        state = 2;          //将2赋值给state
                }
        }
        else //如果为其它字符
        {
          LED3 = 1;
        }

   SendOneByte(r_buf);//向手机回发该字符
    }
}

网友A(2019-06-21):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