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秒表 谁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有错误 就差一点实现不了

楼主(2018-12-06):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LCD_RS = P2^0;  //寄存器选择(RS=0,命令寄存器;RS=1,数据寄存器)
sbit LCD_RW = P2^1;  //读写端(RW=1,读;RW=0,写)
sbit LCD_EP = P2^2;

void delay(int ms)
  {                    //延时子程序
     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120; i++) ;

          }
          }

/****************查忙函数************************/
  bit lcd_bz()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检测P0最高位是否为1
     LCD_EP = 0;
     return result;//返回查忙结果
    }

/****************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将8位指令通过P0口传给1602
         _nop_();
         _nop_(); //用于产生一个脉冲宽度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  //将8位数据通过P0口传给1602
       _nop_();
       _nop_();   //用于产生一个脉冲宽度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初始化设定*********/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sbit k1=P1^0;
sbit k2=P1^1;

uchar keycount=0;
uchar code msg1[]={"second watch 0"};
uchar code msg2[]={">>>>         "};
uchar code prompts[][16]={
{"::1---->      "},
{"::1---->::2"   },
{"::1->2::3-->  "},
{"::1->2::3-->4 "},
};
uchar time_buffer[]={0,0,0,0};
uchar LCD_display_buffer[]={"00:00:00:00"};

void show_second()
{
uchar i;
lcd_pos(0x45);
for(i=3;i!=0xff;i--)
{
LCD_display_buffer[2*i+1]=time_buffer[i]/10+'0';
LCD_display_buffer[2*i]=time_buffer[i]%10+'0';
lcd_wdat(LCD_display_buffer[2*i+1]);
lcd_wdat(LCD_display_buffer[2*i]);
lcd_wdat(":");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time_buffer[0]++;
if (time_buffer[0]==100)
{
time_buffer[0]=0;
time_buffer[1]++;
}

if (time_buffer[1]==60)
{
time_buffer[1]=0;
time_buffer[2]++;
}

if (time_buffer[2]==60)
{
time_buffer[2]=0;
time_buffer[3]++;
}

if (time_buffer[3]==24)
{
time_buffer[3]=0;
}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 str,uchar lineno)
{
uchar k;
lcd_pos(lineno);
for(k=0;k<16;k++)
lcd_wdat(str[k]);
}

void main()
{
uchar i;
IE=0X82;
TMOD=0X01;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lcd_init();
display_string(msg1,0x00);
display_string(msg2,0x40);
EA=1;
ET0=1;
while(1)
{
if(k1==0)
{
delay(100);
i=++keycount;
switch(i)
{
case1:
case3:TR0=1;
       display_string(prompts[i-1],0);
           break;
case2:
case4:TR0=0;
       display_string(prompts[i-1],0);
           break;
           default:TR0=0;
           break;
}
while(k1==0);
}
else
if(k2==0)
{
TR0=0;
keycount=0;
for(i=0;i<4;i++)
time_buffer[i]=0;
display_string(msg1,0);
delay(100);
while(k2==0);
}
show_second();
}
}

网友A:
我只是来赚黑币而已,这个程序好长,没时间看完,不过感觉TH0=-10000/256;这个怪怪的,为什么是负的。。

网友B: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LCD_RS = P2^0;  //寄存器选择(RS=0,命令寄存器;RS=1,数据寄存器)
sbit LCD_RW = P2^1;  //读写端(RW=1,读;RW=0,写)
sbit LCD_EP = P2^2;

void delay(int ms)
{                    //延时子程序
        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120; i++) ;

        }
}

/****************查忙函数************************/
bit lcd_bz()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检测P0最高位是否为1
        LCD_EP = 0;
        return result;//返回查忙结果
}

/****************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将8位指令通过P0口传给1602
        _nop_();
        _nop_(); //用于产生一个脉冲宽度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  //将8位数据通过P0口传给1602
        _nop_();
        _nop_();   //用于产生一个脉冲宽度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初始化设定*********/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sbit k1=P1^0;
sbit k2=P1^1;

uchar keycount=0;
uchar code msg1[]={"second watch 0"};
uchar code msg2[]={">>>>         "};
uchar code prompts[][16]={
        {"::1---->      "},
        {"::1---->::2"   },
        {"::1->2::3-->  "},
        {"::1->2::3-->4 "},
};
uchar time_buffer[]={0,0,0,0};
uchar LCD_display_buffer[]={"00:00:00:00"};

void show_second()
{
        uchar i;
        lcd_pos(0x45);
        for(i=3;i!=0xff;i--)
        {
                LCD_display_buffer[2*i+1]=time_buffer[i]/10+'0';
                LCD_display_buffer[2*i]=time_buffer[i]%10+'0';
                lcd_wdat(LCD_display_buffer[2*i+1]);
                lcd_wdat(LCD_display_buffer[2*i]);
                lcd_wdat(':');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time_buffer[0]++;
        if (time_buffer[0]==100)
        {
                time_buffer[0]=0;
                time_buffer[1]++;
        }

        if (time_buffer[1]==60)
        {
                time_buffer[1]=0;
                time_buffer[2]++;
        }

        if (time_buffer[2]==60)
        {
                time_buffer[2]=0;
                time_buffer[3]++;
        }

        if (time_buffer[3]==24)
        {
                time_buffer[3]=0;
        }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 str,uchar lineno)
{
        uchar k;
        lcd_pos(lineno);
        for(k=0;k<16;k++)
        lcd_wdat(str[k]);
}

void main()
{
        uchar i;

        IE=0x82;
        TMOD=0x01;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lcd_init();
        display_string(msg1,0x00);
        display_string(msg2,0x40);
        EA=1;
        ET0=1;
        while(1)
        {
                if(k1==0)
                {
                        delay(100);
                        i=++keycount;
                        switch(i)
                        {
                        case 1:
                        case 3: TR0=1;
                                display_string(prompts[i-1],0);
                                break;
                        case 2:
                        case 4: TR0=0;
                                display_string(prompts[i-1],0);
                                break;
                        default:TR0=0;
                                break;
                        }
                        while(k1==0);
                }
                else
                if(k2==0)
                {
                        TR0=0;
                        keycount=0;
                        for(i=0;i<4;i++)
                        time_buffer[i]=0;
                        display_string(msg1,0);
                        delay(100);
                        while(k2==0);
                }
                show_second();
        }
}

楼主:
一样的呀

楼主:
懂了 懂了 谢谢

楼主:
管理员  删了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