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矩阵键盘1602液晶显示仿真+单片机代码

楼主:
(1)4*4 矩阵键盘布局如下,检测按键,然后通过 LCD1602 显示出来
第一行:The key value is
第二行:每按一次键,键值依次显示出来,整行显示完后,清屏,键值
从左开始显示

/**************************************************************************************
*                              LCD1602液晶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插上LCD1602液晶在开发板上,即可显示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define GPIO_KEY P1
u8 KeyValue,k=0,n=0,miss=1;
u8 Disp[]="The key value is";
u8 cmy[17]={'1','2','3','/','4','5','6','%','7','8','9','@','*','0','#','='};
u8 dp[17]={' ',' ',' ',' ',' ',' ',' ',' ',' ',' ',' ',' ',' ','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Lcd1602_Delay1ms(1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n=1;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Lcd1602_Delay1ms(1);
                                a++;
                        }
                }
        }
}

void main(void)
{
        u8 i,m;
        LcdInit();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isp[i]);
        }
         while(miss)
        {
        LcdWriteCom(0x80+0x40);
                 KeyDown();
                  if(n==1)
                {dp[k]=cmy[KeyValue];
                n=0;
                 k++;
                 }
                   for(m=0;m<16;m++)
            {LcdWriteData(dp[m]);}
                  if(k==16)
                { for(m=0;m<16;m++)
                      {dp[m]=' ';}

                 Lcd1602_Delay1ms(1000);
                 LcdWriteCom(0x01);
                 Lcd1602_Delay1ms(1000);
                 k=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isp[i]);
        }
             }
        }
}

网友A(2018-12-12):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