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A阻容降压不知道这电路设计合理吗 请大家给以评价

楼主(2018-12-06):
200MA阻容降压不知道这电路设计合理吗 请大家给以评价

阻容降压只做了仿真是可以的 。实物还没做不知道能不能行 请大神么指出我的问题谢谢了

阻容降压只做了仿真是可以的 。实物还没做不知道能不能行 请大神么指出我的问题谢谢了

这是主电路

这是主电路

网友A:
直接做出来看看不就完事了啊

楼主:
各位大哥哥们 救救我吧  我怕做实物爆炸

网友B:
原理上说得过去.RC降压相当于一个恒流源,当负载电阻比较大时,电压则比较大,虽然可以用稳压管来泄放多余的电流,但毕竟低压与高压没有完全隔离,安全性很差,RC降压用在比较简单并且要求不高的电路可以,在单片机电路不推荐这样.5V 200MA的电源淘宝上买个1W的变压器,或者随便一个手机充电器,电脑USB口都可以充当.选择很多.

网友C:
最好不用这种电路。有两个问题:1、整个电路都与220V直连,容易发生触电和击穿电路原件危险。2、阻容降压输入直流电压跟电流大小变化很大,稳定合适负载电流可以使用,负载电流小直流电压很高汇击穿稳压原件等电子原件。最好选择隔离式开关电源。

网友D:
你这个电路负载电流变化很大,轻载时稳压二极管有可能烧毁。给你一个市售的水晶吊灯控制开关电路参考。注意:非隔离电源,有触电风险!!!

网友E:
楼上说得对,从功能上说没问题,使用要小心电到人。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负载电流变化很大,轻载时稳压二极管有可能烧毁。给你一个市售的水晶吊灯控制开关电路参考。注意 ...

用那么多稳压管要被骂了 ,我加一个稳压管都被说了(他让我不要用稳压管) 规定只能用阻容降压(说为了节省成本) 要驱动两个继电器电流必须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说得过去.RC降压相当于一个恒流源,当负载电阻比较大时,电压则比较大,虽然可以用稳压管来泄放多余的电 ...

能用这些隔离器件我早就用了  直接买一个稳压模块不贵的 ,但规定了只能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用这种电路。有两个问题:1、整个电路都与220V直连,容易发生触电和击穿电路原件危险。2、阻容降压输 ...

我也不想用 但规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负载电流变化很大,轻载时稳压二极管有可能烧毁。给你一个市售的水晶吊灯控制开关电路参考。注意 ...

就是做一个双继电器控制的温控器 电源部分采用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说得过去.RC降压相当于一个恒流源,当负载电阻比较大时,电压则比较大,虽然可以用稳压管来泄放多余的电 ...

功能就是仿一个电热毯温控器 双继电器的 (毕设))(电源阻容降压提供)

网友F:
继电器驱动部分为什么要用PNP型三极管?这样容易击穿单片机IO的输出级的

网友B:
可以考虑不用继电器用双向可控硅,单片机跟可控硅之间用可控硅光耦就行了,这样就可以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RC部分电容可以小点,当负载电阻大时,稳压管泄放电流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也相对安全点.我个人就非常不喜欢用继电器,除非没办法,否则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做一个双继电器控制的温控器 电源部分采用阻容降压

你这个电路最大负载电流大约80mA,最小负载电流大约十几mA,电源按100mA设计绰绰有余。由于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大,必须用稳压二极管,否则上市后就等着召回吧。另外图中错误比比皆是,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