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驱动IIC液晶屏(裸屏)源程序

楼主(2018-12-06):
一个IIC的1.4寸小裸屏,目前没有字库和显示函数,只完成了一个线的显示,有懂的提个思路。清屏也是不完美的。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CD_DATA[1717] = {    //全屏图片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FC,0X00,0X00,
0X00,0X00,0XC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F,0XFC,0X00,
0X00,0X00,0X00,0XC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C,
...
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LCD_INT[74] =          //LCD的初始化指令,具体含义写在后面
        {
                0X78,0X80,        //选择地址,0X3C,加上W/R为0X78
                0X01,0X80,        //进0页
                0X09,0X80,        //选1页PS:选页指令在0页。
                0X06,0X80,        //选择正常显示模式
                0X12,0X80,        //选择偏置模式
                0X40,0X80,        //选择前8行的显示模式??
                0X01,0X80,        //回0页
                0X16,0X80,        //选择垂直模式,掉电模式
                0x20,0x80,        //选择Y地址,默认为0,可不设置。
                0X40,0X80,        //选择X地址,默认为0,可不设置.
                0X0C,0X80,        //翻到4页
                0X05,0X80,        //打开显示和直接驱动模式(电压倍增器)
                0X01,0X80,        //回0页
                0X0A,0X80,        //选2页
                0X08,0X80,        //设定2倍VLCD电压
                0X12,0X80,        //设定温度系数2
                0X04,0X80,        //设定VLCD为低,并关闭高压发生器
    0XC8,0X80,        //设定VLCD电压 ~=7.74V  //4.5+72*0.045
                0X01,0X80,        //回0页
                0X0B,0X80,        //翻到3页
                0X40,0X80,        //选择灰度0(寄存器)
                0X80,0X80,        //灰度0设为0
          0X41,0X80,        //选额灰度1
                0X94,0X80,        //灰度1设为20
                0X42,0X80,        //选择灰度2
                0XA8,0X80,        //灰度2设为40
                0X43,0X80,        //选择灰度3
                0XBF,0X80,        //灰度3设为63
                0X01,0X80,        //回0页
                0X0A,0X80,        //选择2页
                0X05,0X80,        //设定VLCD为低,并打开高压发生器
                0X01,0X80,        //回0页
                0X12,0X80,        //打开操作模式,设定垂直模式 ,交换MSB和LSB 0X12:不交换MSB和LSB
                0X0A,0X80,        //翻到2页
                0X09,0X80,        //设定VLCD为3X
                0X0A,0X80,        //设定VLCD为4X
                0X0B,0X40,        //设定VLCD为5x,X040:后面开始写DDRAM显示数据
        };

//delay ----------------------------------------------------------------------
void delayus()
{
        uchar i=6;
        while(i--);
}

void delayms(int a)
{
        uchar i, j;
        i = 32;
        j = 40;
        while (j--)
        {        while (i--);
        }
        }

//I2C init ----------------------------------------------------------------------
sbit I2CRST = P1^0; //定义I2C引脚
sbit SDA = P1^1;
sbit SCL =P1^2;
void I2C_SOFT_START() //软件模拟I2C 开始信号
{
        SDA = 1;
        delayus();
        SCL = 1;
        delayus();
        SDA = 0;
        delayus();
        SCL        =        0;
        SDA        = 1;
}

void I2C_SOFT_STOP() //软件模拟I2C 停止信号
{
        SDA = 0;
        delayus();
        SCL = 1;
        delayus();
        SDA = 1;
        delayus();
        SCL        =        0;
        SDA        = 1;
}

void I2C_SOFT_SEND(uchar S_SND)   //软件模拟I2C,写1字节数据
{
        uchar i,SOFT_ACK,SND;
        SOFT_ACK = 1;
while (SOFT_ACK)
{
        SND = S_SND;
for (i=8;i!=0;i--)
        {
                if(SND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SND <<=1;
                delayus();
//                delayus();
                SCL = 1;
                delayus();
//                delayus();
                SCL=0;
                delayus();
        }
                SDA =1;
                delayus();
                SCL = 1;
                if(~SDA)
                {
                        delayus();  //貌似少了这个延时,有时候不能顺利初始化
                        SOFT_ACK = 0; //判断是否重发
                }SCL=0;
}
}

//LCD INT ------------------------------------------------------
void LCD_INIT()
{
        uint num;
        I2CRST = 0;                                                //RST腿拉低
        delayms();
        I2CRST = 1;
  delayms();
        delayms();
        delayms();
        delayms();
        I2C_SOFT_START();                        //发送开始信号
                for(num=0;num<=74;num++)
                {
                        I2C_SOFT_SEND(LCD_INT[num]);

                }
        }

void LCD_SET_XY(uchar x,y) //设定在X,Y位置写数据
{
        uchar i;

I2C_SOFT_STOP();                                //芯片没有返回指令列表的指令,SO,结束I2C,再打开。
        delayus();
I2C_SOFT_START();

I2C_SOFT_SEND(0X78);        //选地址
I2C_SOFT_SEND(0X80);        //这个蛋疼的芯片,每次写一条指令都要说明下一条是指令还是数据,所以这么多0X80。
I2C_SOFT_SEND(0X01);        //选页指令
I2C_SOFT_SEND(0X80);
I2C_SOFT_SEND(0X040|y);        //设置Y地址,(0-16)
I2C_SOFT_SEND(0X80);
I2C_SOFT_SEND(0X80|x);        //设置X地址,        (0-100)
I2C_SOFT_SEND(0X40);                //0x40表示后面开始写数据
}
void map() //显示一幅面
{
        uint num;
                        for(num=0;num<=1717;num++)
                {
                        I2C_SOFT_SEND(LCD_DATA[num]);

                }
        }
void LSC(uchar X,uchar Y) //清屏
{
   int n;
        LCD_SET_XY(X,Y);        //列、行
        for(n=1717;n>0;n--)        //1634个点
        {
                I2C_SOFT_SEND(0X00);
        }
        }
void NLSC() //反清屏
{
   int n;
        for(n=1717;n>0;n--)        //1634个点
        {
                I2C_SOFT_SEND(0XFF);
        }
        }
void HX(uchar X,uchar Y) //划一条线
{
   uchar n;
        LCD_SET_XY(X,Y);        //列、行
        for(n=16;n>0;n--)        //16个点
        {
                I2C_SOFT_SEND(0XFF);
        }
        }
void HK(int n,y) //划一条粗线
{

        for(n;n>0;n--)        //16个点
        {
        HX(y+n,0);//列、行 划一条线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初始化
  LSC();//清屏
        //NLSC();//反清屏
        //map();//显示一幅面
        while(1)
{
        HK(30,65);//列宽、列位置 划一条粗线

        HX(2,0);//列宽、列位置 划一条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