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路抢答器,按键输入电路8个独立按键转换成两行的矩阵按键

楼主(2018-12-06):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0=P3^0;
sbit beep=P3^7;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sbit S1=P3^2;
sbit S2=P3^3;
sbit S3=P3^4;
char s;
uchar num=0;
char  time1;
char  time2;
uint  m,n;
bit   flag1,flag2,flag3,flag4;
bit   aa,bb;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uchar code table1[]={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table2[]={

                                              0xfe,0xfd,
                                              0xfb,0xf7 };

void init()
{TMOD=0x1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T0=1;
    ET1=1;
    EA=1;
    P0=0x00;
    time1=10;
    time2=10;
    flag2=1; }

  void key1()
  {uchar i=100;
    if(K0==0)
   {delay(10);
       if(K0==0)
     {    while(K0==0&&i)
               {i--;
                  delay(10);}
           TR0=1;
           s=time1;
           m=0;
           flag1=1;
           flag2=1;
           flag3=1;
           num=0;
           beep=1;
           flag4=0;
           aa=0;
           bb=0;
                  }
          }
     }

void key()
{uchar j=100;
         if(K1==0)
            {delay(10);
              if(K1==0)
              {while(K1==0&&j)
                {j--;
                  delay(10);}
                  num=1;
                  TR0=0;
                  TR1=1;
                  flag2=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while(K2==0&&j)
              {j--;
               delay(10);}
             num=2;
             TR0=0;
             TR1=1;
             flag2=0;
            }
         }
   if(K3==0)
       {delay(10);
         if(K3==0)
         {while(K3==0&&j)
            {j--;
              delay(10);}
          num=3;
          TR0=0;
          TR1=1;
          flag2=0;
         }
       }
   if(K4==0)
    {delay(10);
       if(K4==0)
         {while(K4==0&&j)
             {j--;
               delay(10);}
           num=4;
           TR0=0;
           TR1=1;
           flag2=0;
         }
      }
   if(K5==0)
    {delay(10);
      if(K5==0)
         {while(K5==0&&j)
            {j--;
               delay(10);}
           num=5;
           TR0=0;
           TR1=1;
           flag2=0;
          }
        }
  if(K6==0)
  {delay(10);
   if(K6==0)
     {while(K6==0&&j)
           {j--;
             delay(10);}
          num=6;
          TR0=0;
          TR1=1;
          flag2=0;
         }
   }
if(K7==0)
    {delay(10);
           if(K7==0)
              {while(K7==0&&j)
                      {j--;
                             delay(10);}
                     num=7;
                         TR0=0;
                         TR1=1;
                         flag2=0;
                   }
         }
  if(K8==0)
      {delay(10);
             if(K8==0)
                    {while(K8==0&&j)
                             {j--;
                                    delay(10);}
                          num=8;
                          TR0=0;
                          TR1=1;
                          flag2=0;
                        }
            }
    }

void display()
   {if(flag1==1)
      {if(num!=0)
             {P0=table1[num];
                  P2=table2[0];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P0=0x00;
                   P2=0xff;}
                  P0=table1[s/10];
                  P2=table2[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1[s%10];
                  P2=table2[3];
                  delay(2);
                  P2=0xff;
                  P0=0x00;
                  }
                  else
                  {if(flag4==1)
                     {if(num!=0)
                            {P0=table1[num];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15];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15];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
                                  P0=0x00;
                                  P2=0xff;}
                                  }
                                  else
                                  {if(aa==1)
                                     {
                                            P0=0x76;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1/10];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1%10];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if(bb==1)
                                                {P0=0x38;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2/10];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2%10];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P0=table1[15];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0=table1[15];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15];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
                                    }
                                }

void key2()
{uchar i=100;
  if(S2==0)
     {delay(10);
           if(S2==0)
             {while(S2==0&&i)
                    {i--;
                          delay(10);}
                time1++;
                if(time1==61)
                {time1=10;}
                aa=1;
                bb=0;
                }
        }
  if(S3==0)
      {delay(10);
             if(S3==0)
                   {while(S3==0&&i)
                      {i--;
                            delay(10);}
                                time2++;
                                if(time2==61)
                                  {time2=10;}
                                  bb=1;
                                  aa=0;
                        }
                }
  }

void main()
{uchar i=100;
  init();
   while(1)
    {key1();
          if((flag1==0)&(flag2==1))
             {key2();}
          if((flag1==1)&(flag2==0))
             {if(S1==0)
                    {delay(10);
                           if(S1==0)
                             {while(S1==0&&i)
                                    {i--;
                                          delay(10);}
                                   s=time2;
                                   TR0=1;
                                   m=0;
                                   TR1=1;
                                   }
                          }
                  }
          if((flag1==0)&(flag2==1))
             {key();
                    if(num!=0)
                          {flag4=1;

                            }
                   }
          if((flag1==1)&(flag2==1))
              {key();}
                  display();
                }
         }

                                   //¶¨ê±Æ÷0ÖD¶Ï×óoˉêy
void t0() interrupt 1
{TH0=(65536-2000)/256;//2ms
  TL0=(65536-2000)%256;
  if(flag3)
  {
    beep=~beep;
        }
        else
         beep=1;
        if(s<5)
        {if(s%2==0)
           {flag3=1;
}
          else
           {flag3=0;
        }
          }
          m++;
          if(m==500)//1Ãë
            {m=0;
                  s--;
                  flag3=0;
                  if(s==-1)
                    {s=20;
                          TR0=0;
                          flag1=0;
                          flag2=1;
                          num=0;
}
                  }
  }

void t1() interrupt 3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beep=~beep;
         n++;
         if(n==500)
            {n=0;TR1=0;}
    }

网友A:
这个8路抢答器程序本身设计就有问题,8个抢答按键逐个判断,虽然单片机速度足够快,但从逻辑上评判这是不公平的。楼主想要把抢答按键做成2*4矩阵,除了节省2个IO口外并不能消除甚至扩大了不公平。因为程序处理矩阵按键往往比逐个判断更复杂。如果用同一组端口设8个独立按键,在程序进入抢答阶段设置一个有条件死循环,高速读键(或用中断方式)。只要P1 != 0xff,立即锁死所有按键,保存键值,跳出死循环,再后续处理得到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8路抢答器程序本身设计就有问题,8个抢答按键逐个判断,虽然单片机速度足够快,但从逻辑上评判这是不公 ...

可以麻烦您帮我修改一下void key()内的按键扫描函数嘛?

网友B:
你把按键检测函数放在中断里边,一直检测,检测到有按键按下,保存键值,加个标志,中断禁能,在主函数显示键值,清标志,然后重新使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