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AC0832波形发生器,是学校的比赛,硬件以实现有图

楼主(2018-12-06):
本人第一次发技术贴,是学校一个比赛项目,项目要求如下:简单说就是用51单片机产生频率可调的方波,正弦波,锯齿波和三角波。
本人使用DAC0832芯片和LM358N完成数模转换及信号放大。正弦波形有一点点失真。欢迎大神给后续意见,仅供学习。
keil文件及c语言文件在下面。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示波器实测波形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T=P0^5;
sbit LCD_CE=P0^4;
sbit LCD_DC=P0^3;
sbit SDIN=P0^2;
sbit SCLK=P0^1;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void LCD_init(void);
void delay_1us();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clear();
void LCD_draw_bmp_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map,unsigned char Pix_x,unsigned char Pix_y);
bit run=1;
sbit cs=P1^2;//DAC0832的输入寄存器的选择端
sbit wr=P1^3;//DAC0832输入寄存器的写选通信号
sbit s1=P3^4;//按键
sbit s2=P3^3;//按键
sbit s3=P3^2;//按键
uchar s1num=0,ys=30;//ys表示延时函数实参的初始值;s1num表示按键切换的代码
uchar code Sin[256]={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00,0x00,0x7F,0x40,0x50,0x48,0x44,0x43,0x44,0x48,0x50,0x40,0xFF,0x00,0x00,0x00};

void keyscanf();//波形切换函数
void delay1(uchar y);//声明延时函数

void main()//主函数
{
        uchar i;
        IT0=1;
        EX0=1;
        IT1=1;
        EX1=1;
        EA=1;

        LCD_init();//LCD初始化
        cs=0;//打开输入寄存器选择端(详见DAC0832的操作时序)
        while(1)
        {
                keyscanf();//调用波形切换函数
                if(s1num==0)//方波(s1没有按下)
        {
                if(run==1)
         {
                 LCD_draw_bmp_pixel(0,0,dang,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0,qi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0,s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0,c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65,0,fang,16,16) ;
                LCD_draw_bmp_pixel(0,2,bo,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2,douhao,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2,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2,xia,16,16) ;
                LCD_draw_bmp_pixel(65,2,s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0,4,c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4,s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4,jiao,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4,bo,16,16) ;
                run=0;
        }
                for(i=0;i<255;i++)
                {
                        P2=0x00;
                        wr=0;//输入寄存器写选通信号有效(详见DAC0832的操作时序)
                        wr=1;//关闭写选通信号
                }
                delay1(ys);//通过延时时间的长短改变信号的频率
                for(i=0;i<255;i++)
                {
                        P2=0xff;
                        wr=0;
                        wr=1;
                }
                delay1(ys);//通过延时时间的长短改变信号的频率
        }
        if(s1num==1)//三角波(s1第一次按下)
        {
                if(run==1)
         {
                 LCD_draw_bmp_pixel(0,0,dang,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0,qi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0,s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0,c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65,0,s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0,2,jiao,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2,bo,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2,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2,xia,16,16) ;
                LCD_draw_bmp_pixel(65,2,s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0,4,c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4,j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4,chi,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4,bo,16,16) ;
                run=0;
                }
        for(i=0;i<255;i++)
        {
        P2=i;
        wr=0;
        wr=1;
        }
        delay1(ys);//通过延时时间的长短改变信号的频率
        for(i=255;i>0;i--)
        {
        P2=i;
        wr=0;
        wr=1;
        }
        delay1(ys);//通过延时时间的长短改变信号的频率
        }
        if(s1num==2)//锯齿波(s1第二次按下)
        {
                if(run==1)
         {
                 LCD_draw_bmp_pixel(0,0,dang,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0,qi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0,s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0,c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65,0,j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0,2,chi,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2,bo,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2,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2,xia,16,16) ;
                LCD_draw_bmp_pixel(65,2,s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0,4,c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4,zheng,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4,xi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4,bo,16,16) ;
                run=0;
        }
        for(i=0;i<255;i++)
        {
        P2=i;
        wr=0;
        wr=1;
        }
        delay1(ys);//通过延时时间的长短改变信号的频率
        }
        if(s1num==3)//正弦波(s1第三次按下)
        {
                if(run==1)
         {
                 LCD_draw_bmp_pixel(0,0,dang,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0,qi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0,s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0,c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65,0,zheng,16,16) ;
                LCD_draw_bmp_pixel(0,2,xi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2,bo,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2,an,16,16) ;
                LCD_draw_bmp_pixel(49,2,xia,16,16) ;
                LCD_draw_bmp_pixel(65,2,s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0,4,chu,16,16) ;
                LCD_draw_bmp_pixel(17,4,fang,16,16) ;
                LCD_draw_bmp_pixel(33,4,bo,16,16) ;
                run=0;
                }
        for(i=0;i<255;i++)
        {
        P2=Sin[i];
        wr=0;
        wr=1;
        }
        delay1(ys);//通过延时时间的长短改变信号的频率
        }
        }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LCD_CE = 0;                              //5110片选有效,允许输入数据
    if (command == 0)                        //写命令
         LCD_DC = 0;
    else  LCD_DC = 1;                    //写数据
      for(i=0;i<8;i++)                            //传送8bit数据
            {
if(dat&0x80)
                        SDIN = 1;
                  else
                        SDIN = 0;
                  SCLK = 0;
                  dat = dat << 1;
                  SCLK = 1;
}
     LCD_CE = 1;                                //禁止5110
  }

void delay_1us()
{
        unsigned int y;

                for(y=110;y>0;y--)
                {}
}

/***********************************************************
函数名称:LCD_init
函数功能:5110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ST = 0;     // 产生一个让LCD复位的低电平脉冲
    delay_1us();
   LCD_RST = 1;

   LCD_CE = 0;     // 关闭LCD
    delay_1us();
   LCD_CE = 1;     // 使能LCD
    delay_1us();

    LCD_write_byte(0x21, 0);      // 使用扩展命令设置LCD模式
    LCD_write_byte(0xc8, 0);      // 设置液晶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06, 0);      // 温度校正
    LCD_write_byte(0x13, 0);      // 1:48
    LCD_write_byte(0x20, 0);      // 使用基本命令,V=0,水平寻址
        LCD_clear();                 // 清屏
    LCD_write_byte(0x0c, 0);      //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LCD_CE = 0;      // 关闭LCD
  }

/***********************************************************
函数名称:LCD_set_XY
函数功能:设置LCD坐标函数
入口参数:X       :0-83
          Y       :0-5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 0);              //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 0);        // row
}

/***********************************************************
函数名称:LCD_draw_bmp_pixel
函数功能:位图绘制函数
入口参数:X、Y    :位图绘制的起始X、Y坐标;
          *map    :位图点阵数据;
          Pix_x   :位图像素(长)
          Pix_y   :位图像素(宽)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CD_draw_bmp_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map,unsigned char Pix_x,unsigned char Pix_y)
{
    unsigned int i,n;
    unsigned char row;
                                            //计算位图所占行数
      if (Pix_y%8==0)             //如果为位图所占行数为整数
           row=Pix_y/8;
      else
         row=Pix_y/8+1;            //如果为位图所占行数不是整数

      LCD_set_XY(X,Y);
    for (n=0;n<row;n++)            //换行
      {
        for(i=0;i<Pix_x;i++)
          {
                 LCD_set_XY(X+i,Y+n);
             LCD_write_byte(map[i+n*Pix_x], 1);
          }
      }
}

void LCD_clear()
{
        unsigned char t,k;
        LCD_set_XY(0,0);
        for(t=0;t<6;t++)
        {
                for(k=0;k<84;k++)
                LCD_write_byte(0x00,1);
        }

}
void keyscanf()//波形切换函数
{
if(s1==0)//判断按键按下
{
delay1(20);//延时消除抖动
if(s1==0)//重新判断
{
while(!s1);//等待按键释放
s1num++;
run=1;
s1num=s1num%4;//波形的切换由此数值来决定
}
}
}
void delay1(uchar y)//延时函数
{
uchar i;
for(i=y;i>0;i--);
}

void aaaa() interrupt 0
{
if(s3==0)//判断按键按下
{
delay1(20);//延时消除抖动
if(s3==0)//重新判断
{
while(!s3);//等待按键释放
        ys++;
}
}

}
void bbbb() interrupt 2
{
if(s2==0)//判断按键按下
{
delay1(20);//延时消除抖动
if(s2==0)//重新判断
{
while(!s2);//等待按键释放
        …………
…………

网友A(2019-04-24):
基于STM32可以吗~

楼主(2019-11-09):
可以的,改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