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基于stm32与tea5767的收音机设计,带程序和系统组成框架图

楼主:
基于stm32与tea5767的收音机设计,带程序和系统组成框架图。
这个主要是大家可以用来学习这个tea5767芯片的主要功能和实际应用,当然也在其中使用了时钟模块,大家可以了解了解。
程序附在压缩包中,系统组成框架图如下

#include "STC12C5620AD.H"
#include "RT12864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ystem_Init.H"
#include "Time_Handle.H"
#include "Temperature_Handle.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Key_Handle.H"
#include "Key_Scan.H"
#include "LCD_Display.H"
#include "Channel_Handle.H"
#include "Volume_Handle.H"
/********************** 声明外部变量**************************/
extern uchar Volume;                                        //Volume_Handle.c
extern uchar Radio_Index;                                   //From Channel_Handle.c
extern uint PLL;                                                  //From Radio.c
/**********************  定义变量 ***************************/
bit Flag_40ms;                                                          //40ms定时标志位
uchar data Work_Mode=0;                              //定义系统状态
uchar data Display_Time[9]={0x20,0x30,0x30,0x3a,0x30,0x30,0x3a,0x30,0x30};           //时间显示缓存        格式  12:12:12
uchar data Display_Date[11]={0x20,0x32,0x30,0x31,0x31,0x2f,0x30,0x30,0x2f,0x30,0x30};//日期显示缓存        格式  2011/04/07
uchar data Display_Day[3]={'M','O','N'};                                                                                     //星期显示缓存        格式  MON,TUE,WED
uchar data Display_Temperature[5]={0x20,0x30,0x30,0x20,0x20};                        //时间显示缓存        格式         -23
uchar data Display_Channel[5]={0x20,0x43,0x48,0x30,0x30};                                      //频道号显示缓存      格式         CH07
uchar data Display_FM[9]={0x30,0x30,0x30,0x2e,0x30,0x20,0x4d,0x48,0x7a};                         //收音频率显示缓存           格式  101.71MHz
/********************** Timer0 Interrupt **************************/
void Timer0_Serves()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0xff;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TL0 = 0xd8;
        Flag_40ms=1;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BEEP_DRV=0;                                                       //关闭蜂鸣器
        LCD_BLK=0;                                                             //关闭LCD背光
        System_Init();                                                //初始化MCU
        LCD_Init();                                                        //初始化RT12864M
        //DS1302_Init();                                        //初始化 DS1302(完全掉电后进行参数更新)
        TEA5767_Init();                                                  //初始化TEA5767,写入预置参数
        Radio_Index=EEPROM_Get_Index();          //获取上一次断电存储的电台序号
        PLL=EEPROM_Get_PLL(Radio_Index);        //获取当前序号PLL
        TEA5767_Update_PLL();                                //更新PLL
        Volume_Init();                                                //初始化声音
        while(1)
                {
                        Time_Handle();
                        Temperature_Handle();                                          //获取温度信息
                        Key_Handle();
                        TEA5767_Display_Frequency();
                        LCD_Display();                                                   //显示刷新
                }
}

网友A(2019-03-20):
该程序不是STM32的程序,是STC12C5620AD的芯片,用的是51的驱动程序,不能用于STM32的芯片,请楼主修改。

网友B(2019-08-16):
这个根本就不是stm32的代码,楼主穿错了吧,

网友C(2019-10-10):
这也太恶心人了,骗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