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教程之TPYBoard DIY金属探测仪实例演示(萝卜学科编程教育)

楼主(2018-12-07):
    1.实验目的

    1. 学习在PC机系统中扩展简单I/O?接口的方法。
    2. 进一步学习编制数据输入输出程序的设计方法。
    3. 学习LJ12A3-4-Z/BX 金属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
    4. 硬件接线方法。
    5. 学会用TPYBoard接收金属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并对信号进行判断处理,点亮LED发光二极管。(萝卜学科编程教育tpyboard。com)

    2.所需元器件

    TPYBoard板子一块
    LJ12A3-4-Z/BX 金属接近开关一个
    面包板一块
    发光二极管一个
    数据线一条
    杜邦线若干

    3.LJ12A3-4-Z/BX 接近开关工作原理

    接近开关既有行程开关、微动开关的特性,同时具有传感性能,且动作可靠,性能稳定,频率响应快,应用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等,并且有防水防震,耐腐蚀等特点。

    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是输出数字信号,即当没有金属靠近时,输出1,当有金属时,输出0,通过前面的探头检测是否有金属,然后将检测的数字传递到TPYBoard,然后TPYBoard作出相应的判断,广泛应用于机床、冶金、化工、航天航空、轻纺与印刷等行业;在日常生活中,可用于宾馆、饭店、车库的自动门,自动热风机上都有应用;在安全防盗方面,如资料档案、财会、金融、博物馆、金库等重地,通常都装有各种接近开关组成的防盗装置。(萝卜学科编程教育tpyboard。com)

    我们只需要正极(灰线)连接TPYBoard的VIN引脚,负极(蓝线)接TPYBoard的GND引脚,黑线(输出信号)连接TPYBoard的IO针脚,在这用到的Y1针脚,连接完毕后,当有金属靠近时,接近开关本身自带的红色灯就会亮起来,当远离金属时候,灯熄灭。

    4.硬件接线方法

    上面我们将接近开关线接好后,TPYboard开发板即可通过Y1针脚收集金属开关传递过来的数字信号,我们即可通过这个信号,来让开发板控制自动门开,报警等,在这只是做了一个简单易懂的应用,点亮我们的红色LED发光二极管。(萝卜学科编程教育tpyboard。com)

    5.源代码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y1 = Pin('Y1', Pin.IN)
x1 = Pin('X1', Pin.OUT_PP)

while 1:
    #无金属时
    if y1.value() == 1 :
        print(y1.value())
        x1.value(0)
    #有金属时
    else:
        print(y1.value())
        x1.value(1)

网友A(2020-06-03):
这个电路在人或其它任何物体接近时都会报警吧?这个对金属探测应该没有专一性吧?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