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1602运行操作占用处理时间是不是比操作数码管长

楼主(2018-12-07):
LC1602运行操作占用处理时间是不是比操作数码管长

网友A:
LCD1602写1个字符占用处理时间确实比操作1个数码管长,如果不用移位寄存器而用动态扫描驱动多位数码管所占用处理时间比LCD1602写多个字符长得多。因为LCD1602显示内容不需更新时是不用操作的,动态扫描驱动多位数码管不论显示内容是否变化都需要随时刷新。

网友B:
不一定,看你站在什么角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