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学习单片机吗?

楼主(2018-12-07):
求课程视频

网友A:
找个高手面对面带。

网友B:
推荐一本书,北航的单片机基础,跟着里面的例子做,很快就可以上手

网友C:
建议跟着老师的思路,课后仔细琢磨,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来的得心应手

网友D:
最主要还是要有耐心,坚持,另外有老师当然最好

网友E:
先看视频,然后边做项目边学

网友F:
新手可以先看下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但是提升千万别学他的代码风格,因为用太多延时函数了!

网友G:
首先要有C语言基础,这个可以看bilibili的小甲鱼视频可以快速入门。然后从51开始学的话,推荐郭天祥的视频。学到stm32的时候,去看看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视频。这样入门会比较快,比较重要的是,一定要多动手,多写代码,买个最小系统板或者买个配件较齐的开发板,多练手,不懂的要多去论坛问问或者找一些会的人手把手教一下,这样就很快可以学有所成了。祝你成功

网友H:
b站上面很多视频。推荐某宝买一个板子跟着学附带详细资料。

网友I:
入门的话最好从51单片机学起,推荐买郭天祥的51单片机书。

网友J:
DEMO 板,练习程序编写,调试。然后,就好了

网友J:
网上很多demo板,搞回来,对需要的模块演示程序熟悉,然后自己尝试写代码。最重要还是要读官方datasheet

网友K:
有项目做,学起来很快,得有人带着学,自学自来很麻烦

网友L:
建议找个师傅,还有就是找一本专业一点的书籍,相信会有帮助的

网友M(2022-01-23):
没基础就放弃吧

网友N:
可以上b站找一些视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