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x64显示如何用C语言结构体封装起来?

楼主(2018-12-07):
显示的程序如何用结构体封装起来呢?

//==========================================================================
//程序功能: 1Lcd初始化
//           2Lcd清屏
//           3Lcd满屏
//           4Lcd显示一行
//           5Lcd画一个点
//           6lcd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
//           7Lcd指定位置显示一串汉字
//           8Lcd指定位置写一串英文字符串,每行最多可写21个字符
//           9lcd指定位置显示特定大小的图片
//           10lcd整屏显示128x64点阵图片,要求图片长128、宽64个像素点
//           11lcd指定位置写一串英文字符串,每行最多可写21个字符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code *img)

// 程序接口:void Lcd_Init(void);
//           void Lcd_Clr(void);
//           void Lcd_Full(void);
//           void Lcd_DispOneRow(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void DrawDot_12864(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type);
//           void Lcd_WriteChines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img)
//           void Lcd_WriteChinese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img, unsigned char len);
//           void Lcd_WriteEnglish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void Lcd_DispIm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wid, unsigned char lon, unsigned char code *img)
//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code *img)/void Lcd_DispFullImg(unsigned char *img)
//           void Lcd_WriteEnglish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编写时间: 2015-07-26
//==========================================================================
/**************************************************************************

                                                                        1. void Lcd_DispFullImg(unsigned char *img);//显示一幅全屏图像,图像像素点满足128x64,单位:像素点
                                                                                        2. void Lcd_DispIm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lon, unsigned char wid, unsigned char *img);        //指定位置显示特定大小的图片
                                         (2)屏蔽了未使用到的接口函数。
****************************************************************************/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lcd595.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english_8x16_ASCII.h"
#include "intrins.h"

//==========================================================================
// 函数功能: Lcd的接02口信号(逻辑管脚与物理管脚的对应表)
//==========================================================================
sbit LCD_BL  = P0^0;
sbit LCD_RST = P0^1;
sbit LCD_CS2 = P0^2;
sbit LCD_CS1 = P0^3;
sbit LCD_E   = P0^4;
sbit LCD_RW  = P0^5;
sbit LCD_RS  = P0^6;

#define LCD_DATA    P2

//==========================================================================
// 函数功能: 本地变量及常量的定义
//==========================================================================
#ifdef FREQ_24M
        #define NOP         Delay_uS(4)
#else
        #define NOP         Delay_uS(1)
#endif

/*100us延时*/
void delay100us(void) //误差 -0.234375us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43;
        while (--i);
}
//==========================================================================
// 函数功能: 1微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us_value)
//{
//    unsigned char i;
//
//    while(us_value--)
//    {
//        for(i=0; i<16; i++);
//    }
//}

//==========================================================================
// 函数功能: 1毫秒延时函数
//==========================================================================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_value)
{
    unsigned int k;

          #ifdef FREQ_24M
    for(k=0; k<(4*ms_value); k++)
                #else
    for(k=0; k<(ms_value); k++)
                #endif
    {
                                Delay_uS(200);
    }
}

//==========================================================================
// 函数功能: 检测是否空闲
//==========================================================================
void BusycChk_12864(void)
{
    unsigned int timeout = 0;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1;
    while((LCD_DATA & 0x80) && ++timeout != 0); //忙状态检测, 等待超时时间为60ms
    LCD_E = 0;
}

//==========================================================================
// 函数功能: 往12864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LCD_R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BusycChk_12864();
    LCD_E = 0;
    LCD_DATA = 0xFF;                            //IO口置高电平, 以便读引脚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  = 1;
    NOP;                                        //使能延时, 如果是较快的CPU应该延时久一些
    NOP;
    NOP;
    temp = LCD_DATA                                                                                                    ;

    return temp;
}

//==========================================================================
// 函数功能: 往12864写命令
//==========================================================================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hc595(cmd);
    LCD_DATA =cmd;
    LCD_E = 1;
    NOP;
    LCD_E = 0;
}

//==========================================================================
// 函数功能: 往12864写数据
//==========================================================================
void Lcd_WrData(unsigned char wdata)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hc595(wata);
    LCD_DATA=wdata;
    LCD_E = 1;
    NOP;
    LCD_E = 0;
}

//==========================================================================
// 函数功能: 地址转换
//==========================================================================
void Lcd_Selec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 y>=64 )
    {
        LCD_CS2 = 1;                            //选中左屏
        LCD_CS1 = 0;
    }
    else
    {
        LCD_CS1 = 1;                            //选中右屏
        LCD_CS2 = 0;
    }

    Lcd_WrCmd(0xC0);
    Lcd_WrCmd(0x40 + (y&0x3F));                 //列地址
    Lcd_WrCmd(0xB8 + (x&7));                    //行
}

//==========================================================================
// 函数功能: Lcd清屏
// 函数接口: void Lcd_Clr(void);
//==========================================================================
void Lcd_Clr(void)
{
    unsigned char i, x=0;

    for(x=0; x<8; x++)
    {
        Lcd_Select(x, 0);                       //选中左屏
        for(i=0; i<64; i++)
        {
            Lcd_WrData(0);
        }

        Lcd_Select(x, 64);                      //选中右屏
        for(i=0; i<64; i++)
        {
            Lcd_WrData(0);
        }
    }
}
//==========================================================================
// 函数功能: Lcd初始化
// 函数接口: void Lcd_Init(void);
//==========================================================================
void Lcd_Init (void)
{
    LCD_BL  = 0;                                //打开背光
    LCD_RST = 0;
    Delay_mS(100);
    LCD_RST = 1;
    Delay_mS(1);

    LCD_CS1 = 1;
    LCD_CS2 = 1;
    Lcd_WrCmd(0xC0);                            //设置显示起始行
    Lcd_WrCmd(0x3F);                            //显示打开
                Lcd_Clr();                                                                                                    //清屏
}

//==========================================================================
// 函数功能: Lcd满屏
// 函数接口: void Lcd_Full(void);
//==========================================================================
//void Lcd_Full(void)
//{
//    unsigned char i, x=0;
//
//    for(x=0; x<8; x++)
//    {
//        Lcd_Select(x, 0);                       //选中左屏
//        for(i=0; i<64; i++)
//        {
//            Lcd_WrData(0xFF);
//        }
//
//        Lcd_Select(x, 64);                      //选中右屏
//        for(i=0; i<64; i++)
//        {
//            Lcd_WrData(0xFF);
//        }
//    }
//}

//==========================================================================
// 函数功能: Lcd显示一行
// 函数接口: void Lcd_DispOneRow(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x-显示行, 0~7(一行宽度为8个点)
//           y-显示起始列, 0~127, 超过列显示无效
//                                         buf-指向要显示的数组
//                                         len-要显示的数据长度
//==========================================================================
/*void Lcd_DispOneRow(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x = x&7;

    Lcd_Select(x, y);
    while(len--)
    {
        Lcd_WrData(*buf);
        buf++;
        y++;
        if( y == 64 )
        {
            Lcd_Select(x, y);                   //选中右屏
        }
    }
}*/
/*****************************************************************************
* 函数功能: 整屏显示128x64点阵图片,要求图片长128、宽64个像素点
* 函数接口: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code *img)
*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 code *img
*           img-指向待显示的图片
*****************************************************************************/
void Lcd_DispFullImg(unsigned char *img)                           //显示图片
{
        unsigned char i=0,j=0;
        for(i=0;i<8;i++)
        {
          Lcd_Select(i, 0);
                for(j=0;j<128;j++)
                {
                        if( j == 64 )
                        {
                                        Lcd_Select(i, j);                   //选中右屏
                        }
                        Lcd_WrData(*img);
                        img++;
                }
        }
}
/*****************************************************************************
* 函数功能:指定位置显示特定大小的图片
* 函数接口: void Lcd_DispIm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wid, unsigned char lon, unsigned char code *img)
*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wid, unsigned char lon, unsigned char code *img
*           x-显示起始行, 0~7(一行宽度为8个点)
*           y-显示起始列, 0~127, 超过列显示无效
*                                                wid-图片宽度,单位:像素点,最大值64
*                                                lon-图片长度,单位:像素点,最大值128
*           img-指针,指向待显示的图片
*****************************************************************************/
void Lcd_DispIm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wid, unsigned char lon, unsigned char *img)                           //指定位置显示特定大小的图片
{
        unsigned char i=0,j=0,k;
        k=wid/8;//16/8=2
        for(i=x;i<(k+x);i++)
        {
                Lcd_Select(i, y);
                for(j=y;j<(lon+y);j++)
                {
                        if( j == 64 )
                        {
                                        Lcd_Select(i, j);                   //选中右屏
                        }
                        Lcd_WrData(*img);
                        img++;
                }
        }
}

/*****************************************************************************
* 函数功能:在x行写一个字符,输入列计数初值,返回最终列计数的最后值,
*                                         该列计数用于确定选中左OR右半屏幕
* 函数接口: unsigned char Lcd_WriteCharData(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lineCount)
*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lineCount
*                                                unsigned char c,要写入的字符
*                                                unsigned char x,要写入的行
*                                                unsigned char lineCount,列计数,用于确定选中左或右半屏幕
*****************************************************************************/
void Lcd_WriteEnglis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line,temp;
        c -= 32;
        for(i=0;i<2;i++)
        {
                Lcd_Select(x+i,y);
                temp=i<<3;
                for(line=0; line<8; line++)
                {
                        if((y+line)==64)
                        {Lcd_Select(x+i,y+line);}//选中右半屏幕
                        Lcd_WrData(font8x16[c][line+temp]);//此处的temp用于存放i*8的结果,
                }
        }
}
/*****************************************************************************
* 函数功能:指定位置写一串英文字符串,每行最多可写21个字符
* 函数接口: void Lcd_WriteEnglish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x,行值,取值范围0~7
*                                                unsigned char y,列值,取值范围0~127
*                                                unsigned char *s,s指向待写入的字符串
*****************************************************************************/
void Lcd_WriteEnglish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lineCount=0;
        while(*s)
        {

                Lcd_WriteEnglish( x, y+lineCount, *s);
                lineCount+=8;//每个英文字符占用8列
                s++;
        }
}
/*****************************************************************************
* 函数功能:指定位置显示一串汉字
* 函数接口: void Lcd_DispIm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wid, unsigned char lon, unsigned char code *img)
*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wid, unsigned char lon, unsigned char code *img
*           x-显示起始行, 0~7(一行宽度为8个点)
*           y-显示起始列, 0~127, 超过列显示无效
*                                                wid-图片宽度,单位:像素点,最大值64
*                                                lon-图片长度,单位:像素点,最大值128
*           img-指针,指向待显示的图片
*****************************************************************************/
void Lcd_WriteChines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img)        //显示1个汉字
{
        Lcd_DispImg( x, y, 16, 16, (unsigned char *)img);
}
void Lcd_WriteChinese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img, unsigned char len)        //显示一串汉字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
                Lcd_WriteChinese(x, y, (unsigned char *)img);
                y += 16;
                img += 32;

        }
}
//==========================================================================
// 函数功能: Lcd画点
// 函数接口: void DrawDot_12864(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ype);
// 出口参数: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ype
//           x-显示行, 0~63
//           y-显示起始列, 0~127, 超过列显示无效
//==========================================================================
/*void DrawDot_12864(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ype)
{
    unsigned char X, Y;                         //X存储行地址, Y存储列地址
    unsigned char dat, temp;

    if( x >= 0 && x < 64 )
    {
        X = x/8;
        Y = y;
    }
    Lcd_Select(X, Y);                           //地址转换

    dat = LCD_RdData();                         //假读
    dat = LCD_RdData();

    temp = x % 8;                               //余数为点在字中的位置

    switch(type)                                //画点类型, 0白, 1黑, 2取反
    {
    case 0:
        dat &= ~(0x01 << temp);;                //修改该点同时保持其他位不变
        break;
    case 1:
        dat |=  (0x01 << temp);                 //修改该点同时保持其他位不变
        break;
    case 2:
        dat ^=  (0x01 << temp);;                //修改该点同时保持其他位不变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Select(X, Y);
    Lcd_WrData(dat);                            //将字节数据写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