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PCB中阻焊层和焊盘层

楼主(2018-12-07):
对这两个层不理解,求这两个层的详细说明

网友A:
阻焊层就是绿油,  焊盘层分顶层和底层  是铜层用来导电的

网友B:
阻焊层就是电路板实物中的绿油,在有焊盘的地方默认开窗,其他有焊接点的地方需手动开窗。阻焊层属负片层即所见处无涂覆。所谓焊盘层称多层,包含顶层、底层和中间层,表贴焊盘需设置属性为顶层或底层。

网友C:
制板工艺时才会用到:
阻焊层要挡起来
焊盘层要空出来

网友D:
阻焊层是我们的刷的绿色或者蓝色,焊盘就是上锡的地方

网友E:
阻焊层的意思是在整片阻焊的绿油上开窗,目的是允许焊接;默认情况下,没有阻焊层的区域都要上绿油;助焊层用于贴片封装。

网友F:
阻焊层就是为了把底下的PCB走线封起来,也就是你在PCB电路板上看到的那层颜色
焊盘这个好理解吧,相当于洞洞板上的那些铜片片,就是你插元件进去后焊接的地方

网友G:
阻焊层可保护铜导线免受氧化

网友H:
阻焊层其实就是PCB板的绿油,防止内层铜箔的氧化,焊盘层就是你封装的引脚大小。需要SMT贴装的焊盘由solder,pad和paste 三层组成,手工焊料的话只需要solder和pad层

网友I:
专业化的解释会有很多。记住一点就好了。 阻焊层就是防止导线铜皮裸漏的那层绝缘体,焊盘层就是要特别裸漏出来的铜皮区域,用来焊接元器件或者是内层引出的测试点。一般情况下,焊盘层的焊盘大小要略小于铜皮焊盘,目的是为了焊接后,铜皮边缘不会翘起。一般单边会小0.1mm左右。

网友J:
焊盘层-器件的管脚插接焊接点,可焊;阻焊层反之

网友K(2021-10-08):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就是绿油,  焊盘层分顶层和底层  是铜层用来导电的

阻焊层位绿油,一般是负片,焊盘层是零件露铜的部分,用作零件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