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如何能控制40个灯亮的控制?

楼主(2018-12-07):
基于51单片机如何能控制40个灯亮的控制?

网友A:
没说清楚是同时控制还是分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是同时控制还是分控

就是分控的话可以做到吗?

网友B:
用74HC573,数据锁存器可以实现,一个锁存器控制8个LED

网友C:
三八译码器,三个控制8,要控制40个,3*5=15个io.很稳

网友D:
不用担心,我曾用一个28脚的单片机+移位寄存器,控制过1136个灯。

网友E:
可以用595芯片

网友F:
三八译码器

网友G:
哪里要什么573,要三八译码器?将点阵原理反过来用,那可是64个灯,只要16个脚。

网友H:
简单LED灯吗? 对灯的亮度不是有特别高要求的话,矩阵灯可以了。 40 = 5*8  需要13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