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单片机怎么用STC替换

楼主(2018-12-07):
我们专业没有单片机的课,但是有单片机课程设计。老师让我们一星期内自学。所以来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我仿真的时候用的是AT型单片机加外部ADC,但是实物需要用STC单片机,内部自带ADC。那么实物连接的时候引脚应该怎么连呢,程序是不是也需要改。

网友A:
at和stc没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和stc没什么大的区别

你这话多大我就得反驳两句了,STC带ADC的芯片一般都内存大,运算速度快,什么叫一样

网友B:
不行的你直接用STC60S2那款芯片,引脚一样,P0口自带3路ADC

网友C:
读通两者的手册,你就知道了。

网友D:
IO口是通用IO,所以引脚连接上面任意即可,在程序中进行相应修改就行了。
至于片外ADC改片内ADC,你要知道,首先,片内ADC属于单片机内部资源,既然是内部资源,就有对应的寄存器,而相应的外部ADC是对器件的通讯,所以两者相差很大,程序完全不同,需要修改。
STC系列单片机中,有ADC功能的用的多的有如下几种:
STC12C5A60S2
STC15W408AS
STC15F204EA(注意这个A版外部中断是有问题的)
STC15W4K32S4系列
这些都是有直插封装的,至于STC8系列的就先不要考虑了,首先,都是贴片封装,其次,市面上的版本中在IIC等方面有缺陷,后续芯片替换会有一定的困难。

另外注意一下,STC的15系列和之前的版本中,片内ADC都是10位的精度,转换时间最短90个时钟周期。

网友E:
at和stc没什么大的区别。看原理图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F:
要改程序胡

网友G:
赞同7楼的说法,首选低版本的STC,12C系列的最好,资料多,性能也稳定
15系列的IO功能太多了,新手说实在的,不好用,光是数据手册都得看半天
一旦你用了片上的ADC,线路和程序都要改动的,显示部分可能是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