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智睿MY-IMX6 MfgTool烧录指导手册(2)

楼主(2018-12-07):
接上一章节明远智睿MY-IMX6 MfgTool烧录指导手册(1)】

4烧录工具的生产化使用
4.1配置烧录工具同时烧录多个设备
我们当前的烧录工具可以同时烧录七个设备,方法为:打开烧录工具中的 UICfg.ini,把 PortMgrDlg=1 改成 PortMgrDlg=7
  然后电脑通过USB HUB连接七个设备,再打开烧录工具,按烧录流程进行即可。

4.2烧录自己编译的Image
根据后面 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把自己编译的文件替换烧录工具中对应的文件,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如:编译出了 Linux-3.14.52 MY-IMX6-EK200-6Q-1G 开发板的 u-boot,那么打开烧录工具到 image-L3.14.52-uboot 目录把编译出来的u-boot文件替换uboot-myimx6ek200-6q.imx。

4.3烧录自己的应用程序
把自己的应用程序打包为 my-demo.tar.bz2,并根据后面 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替换掉烧录工具中的 my-demo.tar.bz2,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说明】:my-demo.tar.bz2 里的文件会被烧录到开发板的根目录下。

4.4烧录自己的文件系统更新
根据下面 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打包一个自己更新包,替换掉烧录工具中对应的文件,并为开发板重新烧录系统。
  【说明】:文件系统更新包会被烧录到开发板的根目录下。

4.5烧录工具不间断烧录
在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对烧录工具的配置做出更改,是不需要重复退出和运行烧录工具的,甚至不用点击烧录工具主程序的 STOP 按钮。当某个设备烧录完后即可把该设备断电,再接上新的设备上电后烧录工具就会对设备进行烧录。

5附表

5.11:系统版本与对应文件关系表
系统版本
文件类型
所在目录
对应的文件
Linux-3.0.35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L3.0.35-uboot/uboot-<ek_name>-<ek_spec>.imx
内核文件
image-L3.0.35-kernel/zImage-myimx6a9
内核模块包
image-L3.0.35-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
文件系统更新包
image-L3.0.35-update/L3035-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
image-L3.0.35-update/my-demo.tar.bz2
Linux-3.14.52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L3.14.52-uboot/uboot-<ek_name>-<ek_spec>.imx
内核文件
image-L3.14.52-kernel/zImage-myimx6[a9 | a7 ]
内核模块包
image-L3.14.52-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9 | a7].tar.bz2
设备树文件
image-L3.14.52-dtb/<ek_name>-<ek_spec>.dtb
文件系统更新包
image-L3.14.52-update/L31452-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
image-L3.14.52-update/my-demo.tar.bz2
Linux-4.1.15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L4.1.15-uboot/uboot-<ek_name>-<ek_spec>.imx
内核文件
image-L4.1.15-kernel/zImage-myimx6[a7 | a9]
内核模块包
image-L4.1.15-kernel/kernel-modules-myimx6[a7 | a9].tar.bz2
设备树文件
image-L4.1.15-dtb/<ek_name>-<ek_spec>.dtb
文件系统更新包
image-L4.1.15-update/L4115-rootfs-update.tar.bz2
MYZR Demo
image-L4.1.15-update/my-demo.tar.bz2
Android-4.2.2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android-422/uboot-ard422-<ek_name>-<ek_spec>.bin
Boot Image
image-android-422/boot-ard422-<ek_name>.img
Recovery Image
image-android-422/recovery-ard422-<ek_name>.img
System Image
image-android-422/system-ard422-<ek_name>.img
Android-4.4.2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android-442/uboot-ard442-<ek_name>-<ek_spec>.bin
Boot Image
image-android-442/boot-ard442-<ek_name>.img
Recovery Image
image-android-442/recovery-ard442-<ek_name>.img
System Image
image-android-442/system-ard442-<ek_name>.img
Android-5.1.1
U-Boot文件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image-android-511/uboot-ard511-<ek_name>-<ek_spec>.bin
Boot Image
image-android-511/boot-ard511-<ek_name>.img
Recovery Image
image-android-511/recovery-ard511-<ek_name>.img
System Image
image-android-511/system-ard511.img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