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L2003控制步进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
仿真图是这样的

信号线大概估计四根

买来的步进电机只有五根霍尔线   电源,接地 就只剩下ABC 了,
是不是做不了了啊

是不是要改程序啊

还是  我们不会接

有没有大佬啊   求助

网友A(2018-12-07):
先去群里看下一别人怎么做的吧,参考别人的东西,再自己理解一下

网友B:
看看仿真图,很清楚,步进电机如果是五线的就是有个公共线,四根相线。霍尔元件是用在无刷、伺服电机上的,步进电机只有相线,或者两相四线就是有两个绕组出来四根引线,两相五线就是两个绕组出来四根线,然后在每个绕组的中心抽出来个线接在一起接电源或者接地。

给你贴两个图方便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仿真图,很清楚,步进电机如果是五线的就是有个公共线,四根相线。霍尔元件是用在无刷、伺服电机上的, ...

对不起大佬  我错了
老师给错元件了

我后来查了一下  我的图是直流无刷电机  不是步进电机  对不起

网友D:
五线步进电机,有一根线是公共线,其他四根按照图纸接好就ok

网友D:
如果要是直流电机,不用ULN2003,用L298N会好一点

网友E:
如果要是直流电机,不用ULN2003,用L298N会好一点   还是要看自己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