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系列单片机的AB相编码器使用程序

楼主:
#
库函数版编码器测试程序(编码器5V供电。AB相分别接PA0 PA1 串口1以9600波特率输出速度)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
作者:平衡小车之家
我的淘宝小店:http://shop114407458.taobao.com/
**************************************************************************/
/**************************************************************************
函数功能:把TIM2初始化为编码器接口模式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Encoder_Init_TIM2(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使能定时器4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ENCODER_TIM_PERIOD;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选择时钟分频: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使用编码器模式3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清除TIM的更新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Cmd(TIM2, ENABLE);
}
/**************************************************************************
函数功能:把TIM4初始化为编码器接口模式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Encoder_Init_TIM4(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使能定时器4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ENCODER_TIM_PERIOD;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选择时钟分频: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4,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使用编码器模式3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清除TIM的更新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_SetCounter(TIM4,0);
  TIM_Cmd(TIM4, ENABLE);
}

/**************************************************************************
函数功能:单位时间读取编码器计数
入口参数:定时器
返回  值:速度值
**************************************************************************/
int Read_Encoder(u8 TIMX)
{
    int Encoder_TIM;
   switch(TIMX)
         {
           case 2:  Encoder_TIM= (short)TIM2 -> CNT;  TIM2 -> CNT=0;break;
                 case 3:  Encoder_TIM= (short)TIM3 -> CNT;  TIM3 -> CNT=0;break;
                 case 4:  Encoder_TIM= (short)TIM4 -> CNT;  TIM4 -> CNT=0;break;
                 default:  Encoder_TIM=0;
         }
                return Encoder_TIM;
}
/**************************************************************************
函数功能:TIM4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4->SR&0X0001)//溢出中断
        {
        }
        TIM4->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
函数功能:TIM2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SR&0X0001)//溢出中断
        {
        }
        TIM2->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库函数版编码器测试程序(编码器5V供电。AB相分别接PA0 PA1

网友A(2022-03-03):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东西参考

网友B:
你好,下面代码有问题吗
函数功能:把TIM2初始化为编码器接口模式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Encoder_Init_TIM2(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使能定时器4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PB端口时钟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端口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浮空输入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24;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选择时钟分频: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使用编码器模式3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清除TIM的更新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Cmd(TIM2, ENABLE);
}

网友B:
ENCODER_TIM_PERIOD 这个变量是多少值

网友C(2021-05-05):
牛B,大哥。找了一天的程序,直到遇见你的程序,正反转区分的问题才解决了。起码让我看到了希望
谢谢分享!!!!!!!!!!!!!!!!!!!!!

网友D:
如果知道编码器的线数就可以算转速了

网友E(2021-01-25):
请教大家,问什么我一直接收到的都是   0

网友F:
好东西呀,谢谢分享。我也在写这个。

网友G(2020-11-21):
支持楼主,程序可用

网友H(2020-05-06):
正在研究這個,感謝分享!!!

网友I(2020-03-20):
引用 网友J:
这个程序如何读出单片机接收并处理的数据啊?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K:
想问一下 我输出是0  是为什么呀

网友L:
encoder.h在哪里?

网友M(2019-12-05):
需要单相编码器实验,正好做测试,谢谢楼主。

网友N(2019-09-29):
好东西呀,谢谢分享,正需要这东西参考

网友O(2019-08-19):
学习一下,很感谢

网友P:
用TIM8连编码器应该用那个中断啊

网友Q:
代码直接可用,稍做修改,增加状态灯,左旋转灯及右旋转灯,并在串口只输出旋转状态

网友Q:
已成功编译,稍做修改后,达到效果
直接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网友R:
这个用的那个开发板?

网友S:
谢谢楼主啦,代码好详细

网友J(2019-07-11):
这个程序如何读出单片机接收并处理的数据啊?

网友J:
非常实用。

网友T: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U: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V(2019-05-06):
好东西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