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的双向可控硅经常击穿,请大侠帮忙会会诊。

楼主(2018-12-07):
如题,屡烧可控硅

网友A:
图呢?没图咋诊

网友B:
你接的实物图呢?可控硅用的多大电流的,可控硅的最大电流是否满足电机冷启动时的电流要求?另外,可控硅驱动电机需要在可控硅上并联个容量至少在102的电容,一般的简化原理图不带这个电容,实际使用中需要加上这个电容。

网友C:
三象限可控硅更适合感性负载,也可以在T2-T1间并个RC,,R一般小于100欧,C一般10NF-100NF

网友D:
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在你切换电机时,要考虑电感(电机线圈)上的能量如何释放?
否则这个能量会将你的可控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