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里的ADC0832能否改成ADC0809,而程序不变。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8-12-07):
(图片)

网友A:
程序肯定需要变的,转换器名称声明和程序调用不一样了

网友B:
读能两者的 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看看两者芯片手册,里面逻辑是不是一样,一般来说程序还是要变一下的。

网友D:
电路和程序都要变

网友E:
ADC0832是串行的,0809是并行,程序肯定要改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