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同时工作,串口需要几个呢?

楼主(2018-12-07):
       大神先别拍砖,我刚接触单片机没几天的小白,什么也不懂。遇到一个问题,(51最小系统板与现成的继电器模组连接)一个开关键想要控制两个继电器同时闭合(常开),需要几个串口呢?        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两个继电器单独接在P1或者P2,在编程的时候直接把这个串口组全打开,这样就可以实现两个继电器同时工作。但是这样的话又造成资源浪费(肯定会出现串口在紧张的时候肯定会不够用)。
       再有一个想法(没敢这么做),现成的继电器模组接收IO串口,用线两个连接起来。相当于一拖二(系统板一个串口同时对应继电器模组两个串口)。
        如果想要一个串口直接控制两个继电器组同时工作,怎么编程呢?或者说是改继电器模组?

网友A:
一个I/O驱动两个继电器模块没有问题,如果是两组继电器的话(每组多个继电器),不建议都接到一个I/O上(一个I/O的驱动能力有限,<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I/O驱动两个继电器模块没有问题,如果是两组继电器的话(每组多个继电器),不建议都接到一个I/O上(一个I/ ...

好的,谢谢

网友B:
得考虑单片机电压稳定,你带载的太多驱动不起

网友C:
可以推荐一本自学的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相信你看了会有很大的启发,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迎刃而解了

网友D:
综合上面的回答:
1,一个串口理论上可以驱动无数个继电器。(实际,串口无法驱动继电器,是单片机IO口驱动而已。)
2,具体驱动多少主要看:你IO口的电流驱动能力,20ma已经很大的了;(当然,你可以强推挽,或加三极管放大)
3,一拖二肯定是可以的像你那样连起来驱动可以的。如果不可以,就加三极管扩大

网友E:
1、串口是用来交换数据信息的,“不可以用来控制继电器”!!!
2、但你可以通过串口接收对方的数据信息,通过对数据信息的定义(协议),加上驱动程序达到控制继电器的目的!
例如:收到11开接到P1.1口上的继电器,收到10关接到P1.1口上的继电器,收到……开……关……,这样你想控制多少个继电器,就控制多少个。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io口,不是串口,串口是用来接送数据的,驱动继电器要有足够的电流,首先要看你的IO口够不够,不够的话加三极管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G:
一个I/O驱动两个继电器模块没有问题,不需要用到串口

网友H(2019-05-11):
39
主题
370
6943
黑币
总工程师
Rank: 8Rank: 8
收听TA 发消息

网友I:
直接一个p1口就可以了 一拖二是没有问题的 继电器模组是可以这样接的

网友J:
首先纠正一个说法,那个不叫串口,叫IO口,串口有它自己的内涵。继电器模块如果带有驱动的话,一个单片机IO口控制多个是没问题的。你的两个方法都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