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oled显示 气压,温度,湿度(bmp180模块+DHT11)

楼主(2018-12-0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BMP18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oled.h"
long  temperature;    //定义温度
long  pressure;       //定义气压
short ac1,ac2,ac3,b1,b2,mb,mc,md;
unsigned short ac4,ac5,ac6;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BMP18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MP18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MP18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MP18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MP18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MP18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MP18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读出BMP085内部数据,连续两个
//*********************************************************
short Multiple_read(uchar ST_Address)
{
    uchar msb, lsb;
    short _data;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ST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 = BMP180_RecvByte();                 //BUF[0]存储
    BMP180_SendACK(0);                       //回应ACK
    lsb = BMP180_RecvByte();
    BMP18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18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延时5MS
    _data = msb << 8;
    _data |= lsb;
    return _data;
}
//********************************************************************
long bmp180ReadTemp(void)             //读取未校准温度数据
{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180_SendByte(0x2E);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5ms();                      //延时5MS
    // max time is 4.5ms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
//*************************************************************
long bmp180ReadPressure(void)          //读取未校准气压数据
{
    long pressure = 0;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180_SendByte(0x34);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5ms();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return (long) bmp085ReadShort(0xF6);
}
//初始化BMP08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MP180()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气压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
    BMP_shiwan=temp_data/10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0;   //取余运算
    BMP_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BMP_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MP_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BMP_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BMP_ge=temp_data+0x30;
}

void bmp180Convert()
{
    long ut;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ut = bmp180ReadTemp();
    ut = bmp180ReadTemp();     // 读取温度
    up = bmp180ReadPressure();
    up = bmp180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
    x1 = ((long)ut - ac6) * ac5 >> 15;          //温度校正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

楼主:
气压模块就 IIC总线+VCC+GND 没了

网友A(2019-02-21):
可以发下仿真图吗

网友B:
说一下电路图呀!

网友C:
下载了,可是代码不全。没有dht11的代码。
楼主能重发一份完整的吗?

网友D(2019-09-16):
下载了但是打不开呢

网友E(2019-10-22):
引用 楼主:
气压模块就 IIC总线+VCC+GND 没了

文件里DH11模块没有 可以麻烦发一下吗

网友F(2020-12-17):
向大佬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