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按一下K1,LED亮一个,按八下就全亮?

楼主(2018-12-0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每按一下亮一个的话,那就在每次扫描按键之后计数,然后改变控制八个led灯的引脚状态,如果是不限时的摁八次触发全亮就把中间过程删去,仅在按键扫描1次和八次时改变引脚状态,如果是在一定时间内的话就在第一次按键时开启定时器,定时器时间到把按键计数清零。

网友B:
用变量,判断控制1-8的io口

网友C:
设置个变量,每按一下K1,变量自加1,然后根据这个变量值来判断亮几个LED

网友D:
用外部中断计数就行了

网友E:
按一次就加个1吧

网友F:
1、你要会如何让灯亮一个、两个、N个。
2、你要能知道你按了几次。
3、你要定义好从哪次按下的开始计数。
4、还要定义好从哪次按下的为结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