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舰STM32开发板上调试的SIM900A短信电话测试实验

楼主(2018-12-07):
测试可用

#include "sim900a.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dma.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ext.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ff.h"

///////////////////////////////////////////////////////////////////////////////////////////////////////////
//usmart支持部分
//将收到的AT指令应答数据返回给电脑串口
//mode:0,不清零USART3_RX_STA;
//     1,清零USART3_RX_STA;
void sim_at_response(u8 mode)
{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3_RX_BUF);        //发送到串口
                if(mode)USART3_RX_STA=0;
        }
}
///////////////////////////////////////////////////////////////////////////////////////////////////////////
//ATK-SIM900A 各项测试(拨号测试、短信测试、GPRS测试)共用代码

//sim900a发送命令后,检测接收到的应答
//str:期待的应答结果
//返回值:0,没有得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其他,期待应答结果的位置(str的位置)
u8* sim900a_check_cmd(u8 *str)
{
        char *strx=0;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strx=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const char*)str);
        }
        return (u8*)strx;
}
//向sim900a发送命令
//cmd:发送的命令字符串(不需要添加回车了),当cmd<0XFF的时候,发送数字(比如发送0X1A),大于的时候发送字符串.
//ack:期待的应答结果,如果为空,则表示不需要等待应答
//waittime:等待时间(单位:10ms)
//返回值:0,发送成功(得到了期待的应答结果)
//       1,发送失败
u8 sim900a_send_cmd(u8 *cmd,u8 *ack,u16 waittime)
{
        u8 res=0;
        USART3_RX_STA=0;
        if((u32)cmd<=0XFF)
        {
                while((USART3->SR&0X40)==0);//等待上一次数据发送完成
                USART3->DR=(u32)cmd;
        }else u3_printf("%s\r\n",cmd);//发送命令
        if(ack&&waittime)                //需要等待应答
        {
                while(--waittime)        //等待倒计时
                {
                        delay_ms(10);
                        if(USART3_RX_STA&0X8000)//接收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if(sim900a_check_cmd(ack))break;//得到有效数据
                                USART3_RX_STA=0;
                        }
                }
                if(waittime==0)res=1;
        }
        return res;
}
//将1个字符转换为16进制数字
//chr:字符,0~9/A~F/a~F
//返回值:chr对应的16进制数值
u8 sim900a_chr2hex(u8 chr)
{
        if(chr>='0'&&chr<='9')return chr-'0';
        if(chr>='A'&&chr<='F')return (chr-'A'+10);
        if(chr>='a'&&chr<='f')return (chr-'a'+10);
        return 0;
}
//将1个16进制数字转换为字符
//hex:16进制数字,0~15;
//返回值:字符
u8 sim900a_hex2chr(u8 hex)
{
        if(hex<=9)return hex+'0';
        if(hex>=10&&hex<=15)return (hex-10+'A');
        return '0';
}
//unicode gbk 转换函数
//src:输入字符串
//dst:输出(uni2gbk时为gbk内码,gbk2uni时,为unicode字符串)
//mode:0,unicode到gbk转换;
//     1,gbk到unicode转换;
void sim900a_unigbk_exchange(u8 *src,u8 *dst,u8 mode)
{
        u16 temp;
        u8 buf[2];
        if(mode)//gbk 2 unicode
        {
                while(*src!=0)
                {
                        if(*src<0X81)        //非汉字
                        {
                                temp=(u16)ff_convert((WCHAR)*src,1);
                                src++;
                        }else                         //汉字,占2个字节
                        {
                                buf[1]=*src++;
                                buf[0]=*src++;
                                temp=(u16)ff_convert((WCHAR)*(u16*)buf,1);
                        }
                        *dst++=sim900a_hex2chr((temp>>12)&0X0F);
                        *dst++=sim900a_hex2chr((temp>>8)&0X0F);
                        *dst++=sim900a_hex2chr((temp>>4)&0X0F);
                        *dst++=sim900a_hex2chr(temp&0X0F);
                }
        }else        //unicode 2 gbk
        {
                while(*src!=0)
                {
                        buf[1]=sim900a_chr2hex(*src++)*16;
                        buf[1]+=sim900a_chr2hex(*src++);
                        buf[0]=sim900a_chr2hex(*src++)*16;
                        buf[0]+=sim900a_chr2hex(*src++);
                        temp=(u16)ff_convert((WCHAR)*(u16*)buf,0);
                        if(temp<0X80){*dst=temp;dst++;}
                        else {*(u16*)dst=swap16(temp);dst+=2;}
                }
        }
        *dst=0;//添加结束符
}
//键盘码表
const u8* kbd_tbl1[13]={"1","2","3","4","5","6","7","8","9","*","0","#","DEL"};
const u8* kbd_tbl2[13]={"1","2","3","4","5","6","7","8","9",".","0","#","DEL"};
u8** kbd_tbl;
u8* kbd_fn_tbl[2];
//加载键盘界面(尺寸为240*140)
//x,y:界面起始坐标(320*240分辨率的时候,x必须为0)
void sim900a_load_keyboard(u16 x,u16 y,u8 **kbtbl)
{
        u16 i;
        POINT_COLOR=RED;
        kbd_tbl=kbtbl;
        LCD_Fill(x,y,x+240,y+140,WHITE);
        LCD_DrawRectangle(x,y,x+240,y+140);
        LCD_DrawRectangle(x+80,y,x+160,y+140);
        LCD_DrawRectangle(x,y+28,x+240,y+56);
        LCD_DrawRectangle(x,y+84,x+240,y+112);
        POINT_COLOR=BLUE;
        for(i=0;i<15;i++)
        {
                if(i<13)Show_Str_Mid(x+(i%3)*80,y+6+28*(i/3),(u8*)kbd_tbl[i],16,80);
                else Show_Str_Mid(x+(i%3)*80,y+6+28*(i/3),kbd_fn_tbl[i-13],16,80);
        }
}
//按键状态设置
//x,y:键盘坐标
//key:键值(0~8)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void sim900a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u16 i=keyx/3,j=keyx%3;
        if(keyx>15)return;
        if(sta)LCD_Fill(x+j*80+1,y+i*28+1,x+j*80+78,y+i*28+26,GREEN);
        else LCD_Fill(x+j*80+1,y+i*28+1,x+j*80+78,y+i*28+26,WHITE);
        if(j&&(i>3))Show_Str_Mid(x+j*80,y+6+28*i,(u8*)kbd_fn_tbl[keyx-13],16,80);
        else Show_Str_Mid(x+j*80,y+6+28*i,(u8*)kbd_tbl[keyx],16,80);
}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x,y:键盘坐标
//返回值:按键键值(1~15有效;0,无效)
u8 sim900a_get_keynum(u16 x,u16 y)
{
        u16 i,j;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1~15,1~15号按键按下
        u8 key=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for(i=0;i<5;i++)
                {
                        for(j=0;j<3;j++)
                        {
                                 if(tp_dev.x[0]<(x+j*80+80)&&tp_dev.x[0]>(x+j*80)&&tp_dev.y[0]<(y+i*28+28)&&tp_dev.y[0]>(y+i*28))
                                {
                                        key=i*3+j+1;
                                        break;
                                }
                        }
                        if(key)
                        {
                                if(key_x==key)key=0;
                                else
                                {
                                        sim900a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key;
                                        sim900a_key_staset(x,y,key_x-1,1);
                                }
                                break;
                        }
                }
        }else if(key_x)
        {
                sim900a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0;
        }
        return key;
}
///////////////////////////////////////////////////////////////////////////////////////////////////////////
//拨号测试部分代码

//sim900a拨号测试
//用于拨打电话和接听电话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sim900a_call_test(void)
{
        u8 key;
        u16 lenx;
        u8 callbuf[20];
        u8 pohnenumlen=0;        //号码长度,最大15个数
        u8 *p,*p1,*p2;
        u8 oldmode=0;
        u8 cmode=0;        //模式
                                //0:等待拨号
                                //1:拨号中
                    //2:通话中
                                //3:接收到来电
        LCD_Clear(WHITE);
        if(sim900a_send_cmd("AT+CLIP=1","OK",200))return 1;        //设置来电显示
        if(sim900a_send_cmd("AT+COLP=1","OK",200))return 2;        //设置被叫号码显示
        p1=mymalloc(SRAMIN,20);                                                                //申请20直接用于存放号码
        if(p1==NULL)return 2;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SIM900A 拨号测试",16,240);
        Show_Str(40,70,200,16,"请拨号:",16,0);
        kbd_fn_tbl[0]="拨号";
        kbd_fn_tbl[1]="返回";
        sim900a_load_keyboard(0,180,(u8**)kbd_tbl1);
        POINT_COLOR=BLUE;
        while(1)
        {
                delay_ms(10);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数据
                {
                        sim_at_response(0);
                        if(cmode==1||cmode==2)
                        {
                                if(cmode==1)if(sim900a_check_cmd("+COLP:"))cmode=2;        //拨号成功
                                if(sim900a_check_cmd("NO CARRIER"))cmode=0;        //拨号失败
                                if(sim900a_check_cmd("NO ANSWER"))cmode=0;        //拨号失败
                                if(sim900a_check_cmd("ERROR"))cmode=0;                //拨号失败
                        }
                        if(sim900a_check_cmd("+CLIP:"))//接收到来电
                        {
                                cmode=3;
                                p=sim900a_check_cmd("+CLIP:");
                                p+=8;
                                p2=(u8*)strstr((const char *)p,"\"");
                                p2[0]=0;//添加结束符
                                strcpy((char*)p1,(char*)p);
                        }
                        USART3_RX_STA=0;
                }
                key=sim900a_get_keynum(0,180);
                if(key)
                {
                        if(key<13)
                        {
                                if(cmode==0&&pohnenumlen<15)
                                {
                                        callbuf[pohnenumlen++]=kbd_tbl[key-1][0];
                                        u3_printf("AT+CLDTMF=2,\"%c\"\r\n",kbd_tbl[key-1][0]);
                                }else if(cmode==2)//通话中
                                {
                                        u3_printf("AT+CLDTMF=2,\"%c\"\r\n",kbd_tbl[key-1][0]);
                                        delay_ms(100);
                                        u3_printf("AT+VTS=%c\r\n",kbd_tbl[key-1][0]);
                                        LCD_ShowChar(40+56,90,kbd_tbl[key-1][0],16,0);
                                }
                        }else
                        {
                                if(key==13)if(pohnenumlen&&cmode==0)pohnenumlen--;//删除
                                if(key==14)//执行拨号
                                {
                                        if(cmode==0)//拨号模式
                                        {
                                                callbuf[pohnenumlen]=0;                        //最后加入结束符
                                                u3_printf("ATD%s;\r\n",callbuf);//拨号
                                                cmode=1;                                                //拨号中模式
                                        }else
                                        {
                                                sim900a_send_cmd("ATH","OK",200);//挂机
                                                cmode=0;
                                        }
                                }
                                if(key==15)
                                {
                                        if(cmode==3)//接收到来电
                                        {
                                                sim900a_send_cmd("ATA","OK",200);//发送应答指令
                                                Show_Str(40+56,70,200,16,callbuf,16,0);
                                                cmode=2;
                                        }else
                                        {
                                                sim900a_send_cmd("ATH",0,0);//不管有没有在通话,都结束通话
                                                break;//退出循环
                                        }
                                }
                        }
                        if(cmode==0)//只有在等待拨号模式有效
                        {
                                callbuf[pohnenumlen]=0;
                                LCD_Fill(40+56,70,239,70+16,WHITE);
                                Show_Str(40+56,70,200,16,callbuf,16,0);
                        }
                }
                if(oldmode!=cmode)//模式变化了
                {
                        switch(cmode)
                        {
                                case 0:
                                        kbd_fn_tbl[0]="拨号";
                                        kbd_fn_tbl[1]="返回";
                                        POINT_COLOR=RED;
                                        Show_Str(40,70,200,16,"请拨号:",16,0);
                                        LCD_Fill(40+56,70,239,70+16,WHITE);
                                        if(pohnenumlen)
                                        {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40+56,70,200,16,callbuf,16,0);
                                        }
                                        break;
                                case 1:
                                        POINT_COLOR=RED;
                                        Show_Str(40,70,200,16,"拨号中:",16,0);
                                        pohnenumlen=0;
                                case 2:
                                        POINT_COLOR=RED;
                                        if(cmode==2)Show_Str(40,70,200,16,"通话中:",16,0);
                                        kbd_fn_tbl[0]="挂断";
                                        kbd_fn_tbl[1]="返回";
                                        break;
                                case 3:
                                        POINT_COLOR=RED;
                                        Show_Str(40,70,200,16,"有来电:",16,0);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40+56,70,200,16,p1,16,0);
                                        kbd_fn_tbl[0]="挂断";
                                        kbd_fn_tbl[1]="接听";
                                        break;
                        }
                        if(cmode==2)Show_Str(40,90,200,16,"DTMF音:",16,0);        //通话中,可以通过键盘输入DTMF音
                        else LCD_Fill(40,90,120,90+16,WHITE);
                        sim900a_load_keyboard(0,180,(u8**)kbd_tbl1);                //显示键盘
                        oldmode=cmode;
                }
                if((lenx%50)==0)LED0=!LED0;
                lenx++;
        }
        myfree(SRAMIN,p1);
        return 0;
}
///////////////////////////////////////////////////////////////////////////////////////////////////////////
//短信测试部分代码

//SIM900A读短信测试
void sim900a_sms_read_test(void)
{
        u8 *p,*p1,*p2;
        u8 timex=0;
        u8 msgindex[3];
        u8 msglen=0;
        u8 msgmaxnum=0;                //短信最大条数
        u8 key=0;
        u8 smsreadsta=0;        //是否在短信显示状态
        p=mymalloc(SRAMIN,200);//申请200个字节的内存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SIM900A 读短信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读取:     总信息:",16,0);
        kbd_fn_tbl[0]="读取";
        kbd_fn_tbl[1]="返回";
        sim900a_load_keyboard(0,180,(u8**)kbd_tbl1);//显示键盘
        while(1)
        {
                key=sim900a_get_keynum(0,180);
                if(key)
                {
                        if(smsreadsta)
                        {
                                LCD_Fill(30,75,239,179,WHITE);//清除显示的短信内容
                                smsreadsta=0;
                        }
                        if(key<10||key==11)
                        {
                                if(msglen<2)
                                {
                                        msgindex[msglen++]=kbd_tbl[key-1][0];
                                        u3_printf("AT+CLDTMF=2,\"%c\"\r\n",kbd_tbl[key-1][0]);
                                }
                                if(msglen==2)
                                {
                                        key=(msgindex[0]-'0')*10+msgindex[1]-'0';
                                        if(key>msgmaxnum)
                                        {
                                                msgindex[0]=msgmaxnum/10+'0';
                                                msgindex[1]=msgmaxnum%10+'0';
                                        }
                                }
                        }else
                        {
                                if(key==13)if(msglen)msglen--;//删除
                                if(key==14&&msglen)//执行读取短信
                                {
                                        LCD_Fill(30,75,239,179,WHITE);//清除之前的显示
                                        sprintf((char*)p,"AT+CMGR=%s",msgindex);
                                        if(sim900a_send_cmd(p,"+CMGR:",200)==0)//读取短信
                                        {
                                                POINT_COLOR=RED;
                                                Show_Str(30,75,200,12,"状态:",12,0);
                                                Show_Str(30+75,75,200,12,"来自:",12,0);
                                                Show_Str(30,90,200,12,"接收时间:",12,0);
                                                Show_Str(30,105,200,12,"内容:",12,0);
                                                POINT_COLOR=BLUE;
                                                if(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UNREAD")==0)Show_Str(30+30,75,200,12,"已读",12,0);
                                                else Show_Str(30+30,75,200,12,"未读",12,0);
                                                p1=(u8*)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
                                                p2=(u8*)strstr((const char*)(p1+2),"\"");
                                                p2[0]=0;//加入结束符
                                                sim900a_unigbk_exchange(p1+2,p,0);                        //将unicode字符转换为gbk码
                                                Show_Str(30+75+30,75,200,12,p,12,0);                //显示电话号码
                                                p1=(u8*)strstr((const char*)(p2+1),"/");
                                                p2=(u8*)strstr((const char*)(p1),"+");
                                                p2[0]=0;//加入结束符
                                                Show_Str(30+54,90,200,12,p1-2,12,0);                //显示接收时间
                                                p1=(u8*)strstr((const char*)(p2+1),"\r");        //寻找回车符
                                                sim900a_unigbk_exchange(p1+2,p,0);                        //将unicode字符转换为gbk码
                                                Show_Str(30+30,105,180,75,p,12,0);                        //显示短信内容
                                                smsreadsta=1;                                                                //标记有显示短信内容
                                        }else
                                        {
                                                Show_Str(30,75,200,12,"无短信内容!!!请检查!!",12,0);
                                                delay_ms(1000);
                                                LCD_Fill(30,75,239,75+12,WHITE);//清除显示
                                        }
                                        USART3_RX_STA=0;
                                }
                                if(key==15)break;
                        }
                        msgindex[msglen]=0;
                        LCD_Fill(30+40,50,86,50+16,WHITE);
                        Show_Str(30+40,50,86,16,msgindex,16,0);
                }
                if(timex==0)                //2.5秒左右更新一次
                {
                        if(sim900a_send_cmd("AT+CPMS?","+CPMS:",200)==0)        //查询优选消息存储器
                        {
                                p1=(u8*)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
                                p2=(u8*)strstr((const char*)(p1+1),",");
                                p2[0]='/';
                                if(p2[3]==',')//小于64K SIM卡,最多存储几十条短信
                                {
                                        msgmaxnum=(p2[1]-'0')*10+p2[2]-'0';                //获取最大存储短信条数
                                        p2[3]=0;
                                }else //如果是64K SIM卡,则能存储100条以上的信息
                                {
                                        msgmaxnum=(p2[1]-'0')*100+(p2[2]-'0')*10+p2[3]-'0';//获取最大存储短信条数
                                        p2[4]=0;
                                }
                                sprintf((char*)p,"%s",p1+1);
                                Show_Str(30+17*8,50,200,16,p,16,0);
                                USART3_RX_STA=0;
                        }
                }
                if((timex%20)==0)LED0=!LED0;//200ms闪烁
                timex++;
                delay_ms(10);
                if(USART3_RX_STA&0X8000)sim_at_response(1);//检查从GSM模块接收到的数据
        }
        myfree(SRAMIN,p);
}
//测试短信发送内容(70个字[UCS2的时候,1个字符/数字都算1个字])
const u8* sim900a_test_msg="您好,这是一条测试短信,由ATK-SIM900A GSM模块发送,模块购买地址:http://eboard.taobao.com,谢谢支持!";
//SIM900A发短信测试
void sim900a_sms_send_test(void)
{
        u8 *p,*p1,*p2;
        u8 phonebuf[20];                 //号码缓存
        u8 pohnenumlen=0;                //号码长度,最大15个数
        u8 timex=0;
        u8 key=0;
        u8 smssendsta=0;                //短信发送状态,0,等待发送;1,发送失败;2,发送成功
        p=mymalloc(SRAMIN,100);        //申请100个字节的内存,用于存放电话号码的unicode字符串
        p1=mymalloc(SRAMIN,300);//申请300个字节的内存,用于存放短信的unicode字符串
        p2=mymalloc(SRAMIN,100);//申请100个字节的内存 存放:AT+CMGS=p1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SIM900A 发短信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发送给:",16,0);
        Show_Str(30,70,200,16,"状态:",16,0);
        Show_Str(30,90,200,16,"内容:",16,0);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30+40,70,170,90,"等待发送",16,0);//显示状态
        Show_Str(30+40,90,170,90,(u8*)sim900a_test_msg,16,0);//显示短信内容
        kbd_fn_tbl[0]="发送";
        kbd_fn_tbl[1]="返回";
        sim900a_load_keyboard(0,180,(u8**)kbd_tbl1);//显示键盘
        while(1)
        {
                key=sim900a_get_keynum(0,180);
                if(key)
                {
                        if(smssendsta)
                        {
                                smssendsta=0;
                                Show_Str(30+40,70,170,90,"等待发送",16,0);//显示状态
                        }
                        if(key<10||key==11)
                        {
                                if(pohnenumlen<15)
                                {
                                        phonebuf[pohnenumlen++]=kbd_tbl[key-1][0];
                                        u3_printf("AT+CLDTMF=2,\"%c\"\r\n",kbd_tbl[key-1][0]);
                                }
                        }else
                        {
                                if(key==13)if(pohnenumlen)pohnenumlen--;//删除
                                if(key==14&&pohnenumlen)                                //执行发送短信
                                {
                                        Show_Str(30+40,70,170,90,"正在发送",16,0);                        //显示正在发送
                                        smssendsta=1;
                                        sim900a_unigbk_exchange(phonebuf,p,1);                                //将电话号码转换为unicode字符串
                                        sim900a_unigbk_exchange((u8*)sim900a_test_msg,p1,1);//将短信内容转换为unicode字符串.
                                        sprintf((char*)p2,"AT+CMGS=\"%s\"",p);
                                        if(sim900a_send_cmd(p2,">",200)==0)                                        //发送短信命令+电话号码
                                        {
                                                u3_printf("%s",p1);                                                                 //发送短信内容到GSM模块
                                                if(sim900a_send_cmd((u8*)0X1A,"+CMGS:",1000)==0)smssendsta=2;//发送结束符,等待发送完成(最长等待10秒钟,因为短信长了的话,等待时间会长一些)
                                        }
                                        if(smssendsta==1)Show_Str(30+40,70,170,90,"发送失败",16,0);        //显示状态
                                        else Show_Str(30+40,70,170,90,"发送成功",16,0);                                //显示状态
                                        USART3_RX_STA=0;
                                }
                                if(key==15)break;
                        }
                        phonebuf[pohnenumlen]=0;
                        LCD_Fill(30+54,50,239,50+16,WHITE);
                        Show_Str(30+54,50,156,16,phonebuf,16,0);
                }
                if((timex%20)==0)LED0=!LED0;//200ms闪烁
                timex++;
                delay_ms(10);
                if(USART3_RX_STA&0X8000)sim_at_response(1);//检查从GSM模块接收到的数据
        }
        myfree(SRAMIN,p);
        myfree(SRAMIN,p1);
        myfree(SRAMIN,p2);
}
//sms测试主界面
void sim900a_sms_ui(u16 x,u16 y)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y,"ATK-SIM900A 短信测试",16,240);
        Show_Str(x,y+40,200,16,"请选择:",16,0);
        Show_Str(x,y+60,200,16,"KEY0:读短信测试",16,0);
        Show_Str(x,y+80,200,16,"KEY1:发短信测试",16,0);
        Show_Str(x,y+100,200,16,"KEY_UP:返回上级菜单",16,0);
}
//sim900a短信测试
//用于读短信或者发短信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sim900a_sms_test(void)
{
        u8 key;
        u8 timex=0;
        if(sim900a_send_cmd("AT+CMGF=1","OK",200))return 1;                        //设置文本模式
        if(sim900a_send_cmd("AT+CSCS=\"UCS2\"","OK",200))return 2;        //设置TE字符集为UCS2
        if(sim900a_send_cmd("AT+CSMP=17,0,2,25","OK",200))return 3;        //设置短消息文本模式参数
        sim900a_sms_ui(40,3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sim900a_sms_read_test();
                        sim900a_sms_ui(40,30);
                        timex=0;
                }else if(key==KEY1_PRES)
                {
                        sim900a_sms_send_test();
                        sim900a_sms_ui(40,30);
                        timex=0;
                }else if(key==WKUP_PRES)break;
                timex++;
                if(timex==20)
                {
                        timex=0;
                        LED0=!LED0;
                }
                delay_ms(10);
                sim_at_response(1);                                                                                //检查GSM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及时上传给电脑
        }
        sim900a_send_cmd("AT+CSCS=\"GSM\"","OK",200);                                //设置默认的GSM 7位缺省字符集
        return 0;
}
///////////////////////////////////////////////////////////////////////////////////////////////////////////
const u8 *modetbl[2]={"TCP","UDP"};//连接模式
//tcp/udp测试
//带心跳功能,以维持连接
//mode:0:TCP测试;1,UDP测试)
//ipaddr:ip地址
//port:端口
void sim900a_tcpudp_test(u8 mode,u8* ipaddr,u8* port)
{
        u8 *p,*p1,*p2,*p3;
        u8 key;
        u16 timex=0;
        u8 count=0;
        const u8* cnttbl[3]={"正在连接","连接成功","连接关闭"};
        u8 connectsta=0;                        //0,正在连接;1,连接成功;2,连接关闭;
        u8 hbeaterrcnt=0;                        //心跳错误计数器,连续5次心跳信号无应答,则重新连接
        u8 oldsta=0XFF;
        p=mymalloc(SRAMIN,100);                //申请100字节内存
        p1=mymalloc(SRAMIN,100);        //申请100字节内存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if(mode)Show_Str_Mid(0,30,"ATK-SIM900A UDP连接测试",16,240);
        else Show_Str_Mid(0,30,"ATK-SIM900A TCP连接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KEY_UP:退出测试  KEY0:发送数据",12,0);
        sprintf((char*)p,"IP地址:%s 端口:%s",ipaddr,port);
        Show_Str(30,65,200,12,p,12,0);                        //显示IP地址和端口
        Show_Str(30,80,200,12,"状态:",12,0);         //连接状态
        Show_Str(30,100,200,12,"发送数据:",12,0);         //连接状态
        Show_Str(30,115,200,12,"接收数据:",12,0);        //端口固定为8086
        POINT_COLOR=BLUE;
        USART3_RX_STA=0;
        sprintf((char*)p,"AT+CIPSTART=\"%s\",\"%s\",\"%s\"",modetbl[mode],ipaddr,port);
        if(sim900a_send_cmd(p,"OK",500))return;                //发起连接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退出测试
                {
                        sim900a_send_cmd("AT+CIPCLOSE=1","CLOSE OK",500);        //关闭连接
                        sim900a_send_cmd("AT+CIPSHUT","SHUT OK",500);                //关闭移动场景
                        break;
                }else if(key==KEY0_PRES&(hbeaterrcnt==0))                                //发送数据(心跳正常时发送)
                {
                        Show_Str(30+30,80,200,12,"数据发送中...",12,0);                 //提示数据发送中
                        if(sim900a_send_cmd("AT+CIPSEND",">",500)==0)                //发送数据
                        {
                                printf("CIPSEND DATA:%s\r\n",p1);                                 //发送数据打印到串口
                                u3_printf("%s\r\n",p1);
                                delay_ms(10);
                                if(sim900a_send_cmd((u8*)0X1A,"SEND OK",1000)==0)Show_Str(30+30,80,200,12,"数据发送成功!",12,0);//最长等待10s
                                else Show_Str(30+30,80,200,12,"数据发送失败!",12,0);
                                delay_ms(1000);
                        }else sim900a_send_cmd((u8*)0X1B,0,0);        //ESC,取消发送
                        oldsta=0XFF;
                }
                if((timex%20)==0)
                {
                        LED0=!LED0;
                        count++;
                        if(connectsta==2||hbeaterrcnt>8)//连接中断了,或者连续8次心跳没有正确发送成功,则重新连接
                        {
                                sim900a_send_cmd("AT+CIPCLOSE=1","CLOSE OK",500);        //关闭连接
                                sim900a_send_cmd("AT+CIPSHUT","SHUT OK",500);                //关闭移动场景
                                sim900a_send_cmd(p,"OK",500);                                                //尝试重新连接
                                connectsta=0;
                                hbeaterrcnt=0;
                        }
                        sprintf((char*)p1,"ATK-SIM900A %s测试 %d  ",modetbl[mode],count);
                        Show_Str(30+54,100,200,12,p1,12,0);
                }
                if(connectsta==0&&(timex%200)==0)//连接还没建立的时候,每2秒查询一次CIPSTATUS.
                {
                        sim900a_send_cmd("AT+CIPSTATUS","OK",500);        //查询连接状态
                        if(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CLOSED"))connectsta=2;
                        if(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CONNECT OK"))connectsta=1;
                }
                if(connectsta==1&&timex>=600)//连接正常的时候,每6秒发送一次心跳
                {
                        timex=0;
                        if(sim900a_send_cmd("AT+CIPSEND",">",200)==0)//发送数据
                        {
                                sim900a_send_cmd((u8*)0X00,0,0);        //发送数据:0X00
                                delay_ms(20);                                                //必须加延时
                                sim900a_send_cmd((u8*)0X1A,0,0);        //CTRL+Z,结束数据发送,启动一次传输
                        }else sim900a_send_cmd((u8*)0X1B,0,0);        //ESC,取消发送

                        hbeaterrcnt++;
                        printf("hbeaterrcnt:%d\r\n",hbeaterrcnt);//方便调试代码
                }
                delay_ms(10);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0X7FFF]=0;        //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3_RX_BUF);                                //发送到串口
                        if(hbeaterrcnt)                                                        //需要检测心跳应答
                        {
                                if(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SEND OK"))hbeaterrcnt=0;//心跳正常
                        }
                        p2=(u8*)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IPD");
                        if(p2)//接收到TCP/UDP数据
                        {
                                p3=(u8*)strstr((const char*)p2,",");
                                p2=(u8*)strstr((const char*)p2,":");
                                p2[0]=0;//加入结束符
                                sprintf((char*)p1,"收到%s字节,内容如下",p3+1);//接收到的字节数
                                LCD_Fill(30+54,115,239,130,WHITE);
                                POINT_COLOR=BRED;
                                Show_Str(30+54,115,156,12,p1,12,0);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OINT_COLOR=BLUE;
                                LCD_Fill(30,130,210,319,WHITE);
                                Show_Str(30,130,180,190,p2+1,12,0);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
                        USART3_RX_STA=0;
                }
                if(oldsta!=connectsta)
                {
                        oldsta=connectsta;
                        LCD_Fill(30+30,80,239,80+12,WHITE);
                        Show_Str(30+30,80,200,12,(u8*)cnttbl[connectsta],12,0); //更新状态
                }
                timex++;
        }
        myfree(SRAMIN,p);
        myfree(SRAMIN,p1);
}
//gprs测试主界面
void sim900a_gprs_ui(void)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SIM900A GPRS通信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KEY_UP:连接方式切换",16,0);
        Show_Str(30,90,200,16,"连接方式:",16,0);         //连接方式通过KEY_UP设置(TCP/UDP)
        Show_Str(30,110,200,16,"IP地址:",16,0);                //IP地址可以键盘设置
        Show_Str(30,130,200,16,"端口:",16,0);                //端口固定为8086
        kbd_fn_tbl[0]="连接";
        kbd_fn_tbl[1]="返回";
        sim900a_load_keyboard(0,180,(u8**)kbd_tbl2);//显示键盘
}
//sim900a GPRS测试
//用于测试TCP/UDP连接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sim900a_gprs_test(void)
{
        const u8 *port="8086";        //端口固定为8086,当你的电脑8086端口被其他程序占用的时候,请修改为其他空闲端口
        u8 mode=0;                                //0,TCP连接;1,UDP连接
        u8 key;
        u8 timex=0;
        u8 ipbuf[16];                 //IP缓存
        u8 iplen=0;                        //IP长度
        sim900a_gprs_ui();        //加载主界面
        Show_Str(30+72,90,200,16,(u8*)modetbl[mode],16,0);        //显示连接方式
        Show_Str(30+40,130,200,16,(u8*)port,16,0);                        //显示端口
        sim900a_send_cmd("AT+CIPCLOSE=1","CLOSE OK",100);        //关闭连接
        sim900a_send_cmd("AT+CIPSHUT","SHUT OK",100);                //关闭移动场景
        if(sim900a_send_cmd("AT+CGCLASS=\"B\"","OK",1000))return 1;                                //设置GPRS移动台类别为B,支持包交换和数据交换
        if(sim900a_send_cmd("AT+CGDCONT=1,\"IP\",\"CMNET\"","OK",1000))return 2;//设置PDP上下文,互联网接协议,接入点等信息
        if(sim900a_send_cmd("AT+CGATT=1","OK",500))return 3;                                        //附着GPRS业务
        if(sim900a_send_cmd("AT+CIPCSGP=1,\"CMNET\"","OK",500))return 4;                 //设置为GPRS连接模式
        if(sim900a_send_cmd("AT+CIPHEAD=1","OK",500))return 5;                                         //设置接收数据显示IP头(方便判断数据来源)
        ipbuf[0]=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
                        mode=!mode;                //连接模式切换
                        Show_Str(30+72,90,200,16,(u8*)modetbl[mode],16,0);         //显示连接模式
                }
                key=sim900a_get_keynum(0,180);
                if(key)
                {
                        if(key<12)
                        {
                                if(iplen<15)
                                {
                                        ipbuf[iplen++]=kbd_tbl[key-1][0];
                                        u3_printf("AT+CLDTMF=2,\"%c\"\r\n",kbd_tbl[key-1][0]);
                                }
                        }else
                        {
                                if(key==13)if(iplen)iplen--;        //删除
                                if(key==14&&iplen)                                //执行GPRS连接
                                {
                                        sim900a_tcpudp_test(mode,ipbuf,(u8*)port);
                                        sim900a_gprs_ui();                        //加载主界面
                                        Show_Str(30+72,90,200,16,(u8*)modetbl[mode],16,0);         //显示连接模式
                                        Show_Str(30+40,130,200,16,(u8*)port,16,0);//显示端口
                                        USART3_RX_STA=0;
                                }
                                if(key==15)break;
                        }
                        ipbuf[iplen]=0;
                        LCD_Fill(30+56,110,239,110+16,WHITE);
                        Show_Str(30+56,110,200,16,ipbuf,16,0);                        //显示IP地址
                }
                timex++;
                if(timex==20)
                {
                        timex=0;
                        LED0=!LED0;
                }
                delay_ms(10);
                sim_at_response(1);//检查GSM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及时上传给电脑
        }
        return 0;
}
///////////////////////////////////////////////////////////////////////////////////////////////////////////
//ATK-SIM900A GSM/GPRS主测试控制部分

//测试界面主UI
void sim900a_mtest_ui(u16 x,u16 y)
{
        u8 *p,*p1,*p2;
        p=mymalloc(SRAMIN,50);//申请50个字节的内存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y,"ATK-SIM900A 测试程序",16,240);
        Show_Str(x,y+25,200,16,"请选择:",16,0);
        Show_Str(x,y+45,200,16,"KEY0:拨号测试",16,0);
        Show_Str(x,y+65,200,16,"KEY1:短信测试",16,0);
        Show_Str(x,y+85,200,16,"KEY_UP:GPRS测试",16,0);
        POINT_COLOR=BLUE;
        USART3_RX_STA=0;
        if(sim900a_send_cmd("AT+CGMI","OK",200)==0)                                //查询制造商名称
        {
                p1=(u8*)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2),"\r\n");
                p1[0]=0;//加入结束符
                sprintf((char*)p,"制造商:%s",USART3_RX_BUF+2);
                Show_Str(x,y+110,200,16,p,16,0);
                USART3_RX_STA=0;
        }
        if(sim900a_send_cmd("AT+CGMM","OK",200)==0)//查询模块名字
        {
                p1=(u8*)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2),"\r\n");
                p1[0]=0;//加入结束符
                sprintf((char*)p,"模块型号:%s",USART3_RX_BUF+2);
                Show_Str(x,y+130,200,16,p,16,0);
                USART3_RX_STA=0;
        }
        if(sim900a_send_cmd("AT+CGSN","OK",200)==0)//查询产品序列号
        {
                p1=(u8*)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2),"\r\n");//查找回车
                p1[0]=0;//加入结束符
                sprintf((char*)p,"序列号:%s",USART3_RX_BUF+2);
                Show_Str(x,y+150,200,16,p,16,0);
                USART3_RX_STA=0;
        }
        if(sim900a_send_cmd("AT+CNUM","+CNUM",200)==0)                        //查询本机号码
        {
                p1=(u8*)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
                p2=(u8*)strstr((const char*)(p1+2),"\"");
                p2[0]=0;//加入结束符
                sprintf((char*)p,"本机号码:%s",p1+2);
                Show_Str(x,y+170,200,16,p,16,0);
                USART3_RX_STA=0;
        }
        myfree(SRAMIN,p);
}
//GSM信息显示(信号质量,电池电量,日期时间)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sim900a_gsminfo_show(u16 x,u16 y)
{
        u8 *p,*p1,*p2;
……………………

战舰开发板SIM9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