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
有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2018-12-08):
你这个应该是,上电导通一下。然后因为电容充电,输出会断开。

网友B:
稳压滤波输出???硬件生疏了。

网友C:
说一下D与R并联的用法吧:
当正向与反向要求阻碍不一样时会用到。如冲放电要求时常数据不同的电路……

说一下C与R并联的用法吧:
当瞬时上电与稳态要求阻碍不一样时会用到。如复位电路、电磁线圈吸合后降压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上电导通一下。然后因为电容充电,输出会断开。

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D与R并联的用法吧:
当正向与反向要求阻碍不一样时会用到。如冲放电要求时常数据不同的电路……

还不是很明白,能够再说的详细一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