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带ADC的avr单片机做的一款电压检测表

楼主(2018-12-07):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mS)        //微秒
{
        uint i,j;
        for( i=0;i<mS;i++)
                for(j=0;j<200;j++);
}

unsigned char disp[]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int ADC_Value;

void port_init(void)
{
   DDRD = 0xff;
   PORTD= 0x00;
   DDRE = 0xff;
   PORTE= 0x00;
   DDRF = 0x00;
   PORTF= 0x00;
}

void adc_init(void)
{
   ADMUX = 0x00;
   ADCSRA= 0x00;
   ACSR  =1<<ACD;
   ADMUX =(1<<REFS0);
   ADCSRA=(1<<ADEN)|(0<<ADFR)|(1<<ADPS2)|(1<<ADPS1)|(1<<ADPS0);
}

uint ADC_read(void)
{
   uint ADC_L,ADC_H,temp;
   ADCSRA |= (1<<ADSC);
   ADC_L = ADCL;
   ADC_H = ADCH;
   temp  = (ADCH<<8)|ADC_L;
   return temp;
}

uint  convert(uint data)
{
   long temp1;
   uint temp2;
   temp1 = ((500 * (long)data)>>10);
   temp2 = (uint)temp1;
   return temp2;
}

void main(void)
  {
     uint voltage;
     uchar n;
     port_init();
     adc_init();

         DDRA=0XFF;
         PORTA=0XFF;

         DDRC=0XFF;
         PORTC=0X00;

         DDRF|=0X0E;
         PORTF|=0X0E;
         PORTF&=0xF7;

         PORTA=0X00;

         DDRB |=0X10;
         PORTB|=0X10;

    while(1)
    {
       ADC_Value = ADC_read();         //读取AD寄存器中的数值
       voltage   = convert(ADC_Value); //计算实际的输入电
       for(n=0;n<50;n++)
           display(voltage);               //显示
   }

全部源码在附件中,以上只是部份源码

网友A(2019-04-23):
建议用定时器延时,建议多次测量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