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轮直立小车如何从三轮平走运动到实现直立起来的转变?

楼主(2018-12-07):
现在准备做一个三轮平衡小车,它可以实现直立两轮运动和三轮平走运动,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佬,就是如何从三轮平走运动到实现直立起来的转变。通俗的讲就是,让三轮的小车在平走状态下如何实现自动直立起来,就是直立和平走的来回切换。

网友A:
增加一个垂直方向的转动运动!在传动轴上做文章。
把一根轴分成三个部分,中间与整车固定在一起,两边与车轮及电机连在一起。
以后轮为例:
平时,中轴与两边轴脱离;电机转动驱动两边轴和车轮,轮滚车平动。
立起:中轴与两边轴锁死,电机驱动两边轴和车轮,并通过中轴带动整车,整车以后轮轴为中心线,转动。控制好旋向,时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垂直方向的转动运动!在传动轴上做文章。
把一根轴分成三个部分,中间与整车固定在一起,两边与车 ...

谢谢大佬,我跟小伙伴们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