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驱动颜色传感器TCS320的颜色识别问题求指教!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路过的大佬我自己写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次用这个,不太熟悉,还请指教!!!

网友A(2018-12-08):
你至少说一下有啥问题。。。。。我之前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做过,没有去调整白平衡(实际上如果不能动态调整那么意义不大),原理都一样,你想看我可以贴出来,但是意义不大,如果觉得操作方法没问题(至少我觉的你的方法没啥问题,我写的时候也是这个思路),那么就检查一下寄存器配置

网友B(2019-02-07):
解决的话,可以出来给我学习吗,,

网友C:
代码都不想发出来,自己慢慢整

网友D(2019-05-07):
我也在用颜色传感器   但是目前难在如何判断一包数据  再判断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