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红外排插详细制作步骤 附源程序

楼主(2018-12-07):
首先上原理图
红外单片机的制作方法,我这里就不细说了,请看我之前发的几个贴子,有原理图(你只要制做红外部分,继电器直接用一个低电平的即可)

以下是制作好的图

接上220V降5V模块

制作完毕,准备测试

插入排座,接上手机

红外遥控器开启电源

手机开始充电

由于是旧手机,所以这里显示充电的电流较低

数码管有倒计时,倒计时结束自动断电

给模块安个漂亮的外壳

附件较上一个版本进行了优化
1.有源蜂鸣器改成无源蜂鸣器
2.数码管倒计时功能增加
  a、在原每次增加30分钟的基础上,增加了+10分钟,-10分钟,+1分钟,-1分钟,共四个新按键
  b、原倒计时只显示时钟和分钟,现改成如果时间大于1小时则显示时钟+分钟,如果时间小于60分钟,则显示分钟+秒钟

/*
1  IRC_CLKO/INT2/CLKOUT1/T0/RST/P3^4                   8  RSTOUT_LOW/INT1/P3^3
2  VCC(5V)                                                                           7  INT0/P3^2
3  INT3/CLKOUT0/T1/P3^5                                                   6  P3^1/TXD
4  GND                                                                                   5  INT4/P3^0/RXD
烧录时,烧录器的VCC接2脚,TXD接5脚,RXD接6脚,GND接4脚
*/
//////STC15F104////////////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50MS (65536-50000) //12T模式

/*************        用户系统配置        **************/
//烧录频率请选12.000MHz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模拟串口和红外接收会自动适应。5~36MHZ

#define D_TIMER0                125                        //选择定时器时间, us, 红外接收要求在60us~250us之间

#define        User_code                0x00FF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38K的迷你遥控器通用)

/*************        以下宏定义用户请勿修改        **************/
#define freq_base                        (MAIN_Fosc / 1200)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 - (D_TIMER0 * freq_base / 10000))

/*************        本地变量声明        **************/
bit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bit                B_IR_Sync;                        //已收到同步标志
uchar        IR_SampleCnt;                //采样计数
uchar        IR_BitCnt;                        //编码位数
uchar        IR_UserH;                        //用户码(地址)高字节
uchar        IR_UserL;                        //用户码(地址)低字节
uchar        IR_data;                        //数据原码
uchar        IR_DataShit;                //数据反码

bit                B_IrUserErr;                //User code error flag
bit                B_IR_Press;                        //Key press flag,include repeat key.
uchar        IR_code;                        //IR code        红外键码

/*注:此处数码管只支持四针的TM1637数码管*/
sbit CLK=P3^4; //接四针数码管的CLK脚
sbit DIO=P3^3; //接四针数码管的DIO脚
sbit KG    =P3^1;                        //开关(接LED负极,LED正极接VCC 或 接继电器IN口)
sbit FMQ   =P3^0;                        //蜂鸣器(接蜂鸣器负极,蜂鸣器正极接VCC)
sbit P_IR_RX    =P3^2;           //定义红外接收输入端口
uint i2,shi,fen,miao; //shi=时,fen=分,miao=秒
uint i1,ontime,offtime; //ontime=开启时间,offtime=关闭时间
uchar k,data1=0x01; //k=模式值
bit b;
//uchar a[4];    //储存用户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键数据反码

//数码管
uint smg_ge,smg_shi,smg_bai,smg_qian,dadt;
unsigned char code xsbcdbu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9及二个点

/*************        本地函数声明        **************/
/////////////////////  以下是数码管显示部分   /////////////////////
void IIC_delay(void) //IIC延时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_nop_();
}
void start_IIC(void) //启动IIC

{
    CLK=1; //给芯片发送开始信号
    DIO=1;
    IIC_delay();
    DIO=0;
    IIC_delay();
    CLK=0; //开始信号传送完
    IIC_delay();
}
void stop_IIC(void) //停止IIC
{
    CLK=0;
    IIC_delay();
    DIO=0;
    IIC_delay();
    CLK=1;
    IIC_delay();
    DIO=1;
}
void ack_IIC()
{
    CLK=0;
    _nop_();_nop_();_nop_();
    while(DIO);
    CLK=1;
    _nop_();_nop_();_nop_();
    CLK=0;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写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CLK=0;
        IIC_delay();
        WriteData=WriteData>>1;
        DIO=CY;
        IIC_delay();
        CLK=1;
        IIC_delay();
    }
//8位数据传送完
    ack_IIC();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void write_LEDS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写一字节数据到LEDSROM
{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addr); //写起始地址命令(0C0H),地址00H单元。
    WriteByte(WData);//给显示寄存器写显示数据,值可根据实参改变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void xsled(void) //写数据到LED
{
    DIO=1;
    CLK=1;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44);//写命令40H(数据设置)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write_LEDSROM(0xC0,xsbcdbuf[smg_qian]); //第一个数码管
        if(miao%2==0) { //此处实现数码管中间的两个小数每秒钟闪烁一次
                write_LEDSROM(0xC1,xsbcdbuf[smg_bai]);  //第二个数码管
        } else {
                write_LEDSROM(0xC1,xsbcdbuf[smg_bai]|0x80);  //第二个数码管  加|0x80 则点亮数码管中间的两个小点
        }
    write_LEDSROM(0xC2,xsbcdbuf[smg_shi]); //第三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3,xsbcdbuf[smg_ge]);//第四个数码管
    IIC_delay();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8a); //送开屏命令,(8BH),亮度可以根据低三位调节。//显示亮度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void jisuan()  //计算
{
    if(dadt>=60) { //如果时间>=60分钟,则显示小时+分钟
                smg_qian=dadt/60/10; //计算小时(十位) 显示在第四位数码管
                smg_bai=dadt/60%10;         //计算小时(个位) 显示在第三位数码管
            smg_shi=(dadt%60)/10; //计算分钟(十位) 显示在第二位数码管
            smg_ge=(dadt%60)%10;  //计算分钟(个位) 显示在第一位数码管
        }
        else if(dadt<60){
                smg_qian=0; //计算分钟(十位) 显示在第四位数码管
                smg_bai=0;         //计算分钟(个位) 显示在第三位数码管
            smg_shi=(dadt%60)/10; //计算秒钟(十位) 显示在第二位数码管
            smg_ge=(dadt%60)%10;  //计算秒钟(个位) 显示在第一位数码管
        }
}
void Close_SMG() //关闭数码管
{
        dadt=0;        //清零
        write_LEDSROM(0xC0,0x00); //关第一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1,0x00);  //关第二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2,0x00); //关第三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3,0x00);//关第四个数码管
}
/////////////////////  以上是数码管显示部分   /////////////////////

/////////////////////  以下是无源蜂鸣器部分   /////////////////////
void DelayMS(uint time)//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i4,j4;
    for(i4=time; i4>0; i4--)
                for(j4=110; j4>0; j4--);
}

void Buzzer(uint Number,uint Time)     //可以选择鸣响次数和音频
{
    uint i3=0,j3=0,k3=0;
    for(i3 = 0; i3 < Number; i3 ++)
    {
        for(j3=0; j3<Time; j3++)
        {
            FMQ = !FMQ;              //beep取反
            for (k3=0; k3<100; k3++);     //需要产生方波,调节音频
        }
        DelayMS(100);                    //间隔时间
    }
    FMQ = 1;  //注意PNP=0;NPN=1关闭蜂鸣器,否则三极管电流会很大。(不接三极管也行,直接接负极,正极接VCC即可)
}
/////////////////////  以下是无源蜂鸣器部分   /////////////////////

//////////////////////////////////////////
void delay1ms(void)        //延时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延时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void beep()                //蜂鸣器响一声函数
{
        Buzzer(1,1000); //无源蜂鸣器(任意调节参数,选择自己喜欢的鸣叫次数和音频(1代表只响一声))
   /*
   FMQ=0;                         //开启有源蜂鸣器
   delay(250);       //延时
   FMQ=1;           //关闭有源蜂鸣器
   */
}

/////////////////////////////////////////////////////////////
//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void Model_2(void)
{
        ontime=40;        //开启时间
        offtime=40;        //关闭时间
}
/////////////////////////////////////////////////////////////
void Model_3(void)
{
        ontime=100;        //开启时间
        offtime=40;        //关闭时间
}
/////////////////////////////////////////////////////////////
void Model_4(void)
{
        ontime=200;        //开启时间
        offtime=80;        //关闭时间
}
/////////////////////////////////////////////////////////////
void Model_5(void)
{
        ontime=700;        //开启时间
        offtime=300; //关闭时间
}
/////////////////////////////////////////////////////////////
//判断接收的编码,执行相应功能(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void _data_(void)
{
        switch(IR_data)        //红外接收成功
        {
                case 0x45: //20键的迷你遥控器的左上电源键
                k=1;i1=0;b=1; //取消原来的5种模式,如需还原,请改成k++;if(k==1) k=1;i1=0;b=1;
                beep();break;    //开机及模式调节。蜂鸣器响一声 提示解码成功,模式切换时i1必须清零

                case 0x44: //20键的迷你遥控器的左2的TEST键
                shi=shi+30;        //每按一次加30分钟
                beep();break;

                case 0x07: //20键的迷你遥控器的左3的快倒键
                if(shi<10) {
                k=0; //关机
                Close_SMG(); //关闭数码管
                } else {
                        shi=shi-10;        //每按一次减10分钟
                }
                beep();break;

                case 0x09: //20键的迷你遥控器的右3的快进键
                shi=shi+10;        //每按一次加10分钟
                beep();break;

                case 0x40: //20键的迷你遥控器的+键
                shi=shi+1;        //每按一次加1分钟
                beep();break;

                case 0x19: //20键的迷你遥控器的-键
                if(shi<1) {
                shi=0;
                k=0; //关机
                Close_SMG(); //关闭数码管
                } else {
                        shi=shi-1;        //每按一次减1分钟
                }
                beep();break;

                case 0x47: //20键的迷你遥控器的右上MENU键
                k=0; //关机
                Close_SMG(); //关闭数码管
                beep();break;
        }
        if(shi>2880) //最大48小时
        {
                shi=2880; //最大不能超过2天 //shi=0;Close_SMG(); //关屏
        }
        IR_data=0x00; //必须清零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E   = 0x82;   //开总中断和T0中断允许
        IE2  = 0x04;   //T2中断允许
        TMOD = 0;                //for STC15Fxxx系列        Timer0 as 16bit reload timer.
        TH0  = Timer0_Reload / 256;
        TL0  = Timer0_Reload % 256;
        T2L  = T50MS;  //初始化计时值5ms中断一次
    T2H  = T50MS >> 8;
        TR0  =1;
        k    =0;

        while(1)  //无限循环
        {
                switch(k) //判断k的值
                {
                        case 0: AUXR=0x00;         //k=0时T2关闭中断
                                        i1=0;                 //记得计时清零
                                        shi=0;                 //关闭时,定时时长也清零
                                        KG=1;                 //关闭
                                        break;
                        case 1: AUXR=0x10;         //k不等于0时打开中断
                                        break;
                        case 2: AUXR=0x10;         //k=2~5时启动相应模式
                                        Model_2();         //模式2
                                        break;
                        case 3: AUXR=0x10;
                                        Model_3();         //模式3
                                        break;
                        case 4: AUXR=0x10;
                                        Model_4();         //模式4
                                        break;
                        case 5: AUXR=0x10;
                                        Model_5();         //模式5
                                        break;
                }

        }
}
/*************红外接收部分程序是引用STC官方的资料******************************/
/******************** 红外采样时间宏定义, 用户不要随意修改        *******************/

#if ((D_TIMER0 <= 250) && (D_TIMER0 >= 60))
        #define        D_IR_sample                        D_TIMER0                //定义采样时间,在60us~250us之间
#endif

#define D_IR_SYNC_MAX                (15000/D_IR_sample)        //SYNC max time
#define D_IR_SYNC_MIN                (9700 /D_IR_sample)        //SYNC min time
#define D_IR_SYNC_DIVIDE        (12375/D_IR_sample)        //decide data 0 or 1
#define D_IR_DATA_MAX                (3000 /D_IR_sample)        //data max time
#define D_IR_DATA_MIN                (600  /D_IR_sample)        //data min time
#define D_IR_DATA_DIVIDE        (1687 /D_IR_sample)        //decide data 0 or 1
#define D_IR_BIT_NUMBER                32                                        //bit number

//*******************************************************************************************
//**************************** IR RECEIVE MODULE ********************************************

void IR_RX_HT6121(void)
{
        uchar        SampleTime;

        IR_SampleCnt++;                                                        //Sample + 1

        F0 = P_IR_RX_temp;                                                //Save Last sample status
        P_IR_RX_temp = P_IR_RX;                                        //Read current status
        if(F0 &&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is high,and current sample is low, so is fall edge
        {
                SampleTime = IR_SampleCnt;                        //get the sample time
                IR_SampleCnt = 0;                                        //Clear the sample counter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AX)                B_IR_Sync = 0;        //large the Maxim SYNC time, then error
                else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MIN)                                        //SYNC
                {
                        if(SampleTime >= D_IR_SYNC_DIVIDE)
                        {
                                B_IR_Sync = 1;                                        //has received SYNC
                                IR_BitCnt = D_IR_BIT_NUMBER;        //Load bit number
                        }
                }
                else if(B_IR_Sync)                                                //has received SYNC
                {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MAX)                B_IR_Sync=0;        //data samlpe time to large
                        else
                        {
                                IR_DataShit >>= 1;                                        //data shift right 1 bit
                                if(SampleTime >= D_IR_DATA_DIVIDE)        IR_DataShit |= 0x80;        //devide data 0 or 1
                                if(--IR_BitCnt == 0)                                //bit number is over?
                                {
                                        B_IR_Sync = 0;                                        //Clear SYNC
                                        if(~IR_DataShit == IR_data)                //判断数据正反码
                                        {
                                                if((IR_UserH == (User_code / 256)) &&
                                                        IR_UserL == (User_code % 256))
                                                                B_IrUserErr = 0;        //User code is righe
                                                else        B_IrUserErr = 1;        //user code is wrong

                                                IR_code      = IR_data;
                                                B_IR_Press   = 1;                        //数据有效
                                                _data_();
                                        }
                                }
                                else if((IR_BitCnt & 7)== 0)                //one byte receive
                                {
                                        IR_UserL = IR_UserH;                        //Save the User code high byte
                                        IR_UserH = IR_data;                                //Save the User code low byte
                                        IR_data  = IR_DataShit;                        //Save the IR data byte
                                }
                        }
                }
        }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IR_RX_HT6121();         //红外
}

///////////////////////////////////////////
void time2(void ) interrupt 12
{
        TR0=0;      //T2中断期间关闭T0中断
        if(k==1)        //k=1时,常开
                KG=0;        //开关
        else
        {
                i1++; //计次数
                if(b==1) //b=开启和关闭状态
……………………

STC15F104红外 定时器 TM1637数码管

楼主:
这张图传小了,看不清,重传

网友A:
怎么看你历史的帖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你历史的帖子呀

网友C(2020-01-28):
可以改成15F102W用吗 编译当前有47个错误

网友D: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下了参考一下

网友E(2020-06-12):
实用技术,赞扬楼主!!!!!

网友F(2020-12-12):
挺好还带定时

网友F:
等数码屏到了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F:
怎么容易死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F:
编译不能通过程序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