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1n4007二极管在哪个库啊 怎么找不到

楼主(2018-12-08):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建一下不就好了。几分钟的事,比你找快。

网友B:
自己看在那个库。

网友A:
网友的机子上有,不一定你的机子上有。

网友C:
ad的封装

网友D:
打DIO进去查看就好了

网友E(2019-01-08):
请问这是1n4007的贴片二极管封装库吗

网友F:
AD库除了软件自带的,其它都是要自己找自己下载的……,要不自己照着数据手册画呗

网友G:
还不是看你怎么操作找个二极管输入型号不也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