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50nm红外光怎么检测?

楼主(2018-12-08):
各位大佬,有没有谁知道用什么东西可以检测led,led发出的是850nm的红外光。频率是180hz到280hz之间。

网友A:
光照强度传感器就行

网友B:
用红色滤光片+光电池,最简单也可以用红外线的光敏二极管。有一种暗黑色的不是透明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红色滤光片+光电池,最简单也可以用红外线的光敏二极管。有一种暗黑色的不是透明的那种。

能稍微在细致一点讲吗

网友C:
淘宝下搜索下红外接收管就行了,样子就像个黑色的LED,好像1毛钱左右一个.注意这玩意长脚接电源负,短脚要接个电阻到电源正,根据接收红外光强度,短脚的电压会变化,红外光越强,电压越低.有点像三极管的共射放大电路.如果需要数字信号输出,可以用个运放搭个比较器就行了.

网友D:
要学会向X宝学习,上面什么都有。

网友E:
用红色滤光片+光电池,最简单也可以用红外线的光敏二极管。有一种暗黑色的不是透明的那种

网友F:
本人知道一些正规红外激光功率计是使用一个很大的散热器镶嵌一块氧化铝陶瓷,在陶瓷背后30毫米处安装单晶硅光电池。其输出电压正比例于红外光强

网友G:
本人知道一些正规红外激光功率计是使用一个很大的散热器镶嵌一块氧化铝陶瓷,在陶瓷背后30毫米处安装单晶硅光电池。其输出电压正比例于红外光强。

网友H:
如果是检测能不能亮的话,850纳米LED并不是非常精准的统一波长,而是一个比较宽的范围,LED正常工作的话,是有红暴的,肉眼可见;如果想检测LED的功率,可以找块光功率计试用,这个在某宝百十块钱,如果想测试LED的响应能力,频率,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对儿双纤光猫,替换其中一个发射LED,实际通信的时候,检查通信情况。

网友I:
任何带摄像机的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