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威单片机汇编语言例程下载

楼主:
中威单片机例程,方便大家下载

列表:

;**************************************************
;164驱动程序
;**************************************************
CLK_164                EQU                        PORTA,0                ;164时钟口
DAT_164                EQU                        PORTA,1                ;164数据口
CLK_IO                EQU                        TRISA,0                ;时钟口方向
DAT_IO                EQU                        TRISA,1                ;数据口方向

KCOUNT                EQU                        ?                        ;扫键个数(示例程序扫描8个按键)
KDATA                EQU                        ?                        ;读取到的按键信息
DTEMP                EQU                        ?                        ;扫按键时传送给164的数据

TEMP                EQU                        ?                        ;临时缓存
COUNT                EQU                        ?

;**************************************************
;164移位写数据子程序
;**************************************************
MOVE_164:
                LD                  TEMP,A
                LDIA                08H
                LD                  COUNT,A
MOVE_LOOP:
                CLRB                CLK_164
                CLRB                DAT_164
                RLCR                TEMP
                SZB                 STATUS,C
                SETB                DAT_164
                SETB                CLK_164
                SZDECR                COUNT
                JP                  MOVE_LOOP
                CLRB                CLK_164
                CLRB                DAT_164
                RET                 00H

;**************************************************
;164读键值示例子程序
;164芯片D0-D7口上的按键分别对应KDATA寄存器b0-b7位,
;若口线按键按下,KDATA相应位置1,否则置0
;**************************************************
KSCAN_164:
                ;必须先关闭所有显示COM口
                CLR                        KCOUNT
                CLR                        KDATA

;                CLRB                DAT_IO                                ;164数据口作输出口传输数据
;                CALL                DELAY50US                        ;改变口线方向必要的延时
                LDIA                B'11111110'                        ;从164芯片D0引脚按键开始扫描
                CALL                MOVE_164
                SETB                DAT_IO                                ;164数据口作输入口检测按键
                CALL                DELAY50US                        ;改变口线方向必要的延时
KSCAN_LOOP:
                CLRB                CLK_164
                SNZB                DAT_164
                JP                        KSCAN_IN

                SETB                CLK_164

                INCR                KCOUNT
                LDIA                .8
                SUBA                KCOUNT
                SNZB                STATUS,Z
                JP                        KSCAN_LOOP

                CLRB                CLK_164
                JP                        KSCAN_BACK
KSCAN_IN:
                INCA                KCOUNT
                LD                        KDATA,A
KSCAN_BACK:
                CLRB                DAT_IO                                ;扫描完成后将数据口作输出口
                RET

……………………

网友A(2020-09-23):
可惜看不懂汇编。,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B(2022-04-23):
谢谢分享,刚选择了一款该公司的芯片,不支持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