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有背光无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18-12-08):
单片机做了一个电子密码锁,LCD1602显示的,但是1602只有光,什么都没显示怎么解决呀?求指教了。

网友A:
调对比度

网友B:
调节对比度,在开发板上有一个可以调节旋钮,自己设计的电路要加个感性电阻

网友C:
接线有对吗,还要加一个电阻调对比度,rs=1,rw=0,E=0,DB0-7,RST,PSB,这些都要定义引脚去接线

网友D:
1.调节对比度,调节lcd1602 3引脚VL的电压,(对比度在lcd1602上对应的是屏幕上字符的黑的程度,背光对应的是屏幕的背景亮度)
2.查看驱动程序正常运行
3.查看引脚口是否正确

网友E:
背后有个旋转电位器,用小十字螺丝刀调整对比度

网友F:
在第一和第三个脚并接4.7和1k的电阻3清晰度猛

网友G:
调节对比显示 试一下

网友H:
有个可调电阻器能调节的,用钟表改锥转一下试试。

网友I:
E=0这里不对吧

网友J:
程序没有问题,就调对比度。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K(2019-12-15):
接一下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L:
注意3引脚,15,16引脚,,调整3引脚的对比度

网友M:
应该是程序有错误  hex文件出错  重新检查下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