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舵机循黑线小车程序

楼主(2018-12-08):
   #include <reg52.h>
sbit pwm = P2^0;    //定义舵机p20

sbit ENA = P3^6;   //定义驱动模块
sbit ENB = P3^7;   //
sbit IN1 = P3^0;
sbit IN2 = P3^1;
sbit IN3 = P3^2;
sbit IN4 = P3^3;   //定义驱动模

/*定义光电管,光电管检测到黑线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sbit zuoz = P2^7;  //定义最左边 光电
sbit zuo = P2^6;        //定义中左边 光电
sbit you = P2^5;        //定义中右边 光电
sbit youy = P2^4;  //定义最右边光电模块

unsigned int         sum1 = 0; //定义几个光电管的和1
unsigned int         sum2= 0;  //定义几个光电管的和2
unsigned int         i ;

void zhengzhuan();            //前进
void tingzhi();            //停止
void youzhuan();
void zuozhuan();
void quansu();
void InitTime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
        while(x--)
        for(i=0;i<125;i++);
}
void delay(int z)//延时函数,调节电机转速
{
    int i,j;
        for(i=2;i>0;i--)
        for(j=z;j>0;j--);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1;//开定时器0,1
        TH0=-18432/256;//定时20MS,20MS为一个周期
        TL0=-18432%256;
        TH1=-1382/256;//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1=-1382%256;
        EA=1;//开总断
        TR0=1;//开定时器0
        ET0=1;
        TR1=1;//开定时器1
        ET1=1;
}

                           //输出PWM信号
uint pwm_value=1382;                     //初值为1.5ms
uint value[]={1150,1290,1382,1474,1580,};//定义1.2ms,1.4ms,1.5ms,1.6ms,1.75ms;

void main()
{

         while(1)
   {
         uint j;
        InitTimer();
        pwm_value=1382;
    sum1=zuoz&zuo&you&youy;
        sum2=zuoz|zuo|you|youy;

   if(zuoz==1&&zuo==0)
                 j=0;
   else if(zuo==1&&you==0&&zuoz==0)
         j=1;
   else if(you==1&&zuo==0&&youy==0)
         j=2;
   else if(youy==1&&you==0)
         j=3 ;
   else if(sum1==1) //所有光电管输出高电平,停止
                 j=4;
   else if(sum2==0)  //所有光电管输出低电平,前进
         j=5;
   else  j= 6 ;
                 switch(j)
                 {

                    case 0: pwm_value=value[4]; delay_ms(100);break;    //舵机输出小偏转角度 。高电平1.3ms
                          case 1: pwm_value=value[3]; delay_ms(50);break;
                        case 2: pwm_value=value[1]; delay_ms(50);break;
                         case 3: pwm_value=value[0]; delay_ms(100);break;
                        case 4: pwm_value=value[2]; delay_ms(50);break;
                        case 5: pwm_value=value[2]; delay_ms(50);break;
                         default : break;

                 }

                   while((zuoz==1)&&(zuo==0))//判断当左边光电管遇到黑线,
                {                                                        //右边和前边的光电管遇到白线时左转
                        zuozhuan();//调用左转函数
                }
                while((zuoz==0)&&(zuo==1)&&(you==0))//判断当右边光电管遇到黑线,
                {                                                        //左边和前边的光电管遇到白线时右转
                    zhengzhuan();//
                }
                while((zuo==0)&&(you==1)&&(youy==0))//判断当左边光电管遇到黑线,右边光电管也遇到黑线
                {                                                        //前边的光电管遇到白线时停止
                     zhengzhuan();//调用停止函数
                }
            while((you==0)&&(youy==1))

                {
                      youzhuan();
            }

            while((zuo==0)&&(zuoz==0)&&(you==0)&&(youy==0))

                {
                     zhengzhuan();
                }
                while((zuo==1)&&(zuoz=1)&&(you==1)&&(youy==1))
                {
                    tingzhi();

                }
}

}
  /*以下调用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pwm=1;
        TH0=-18432/256;
        TL0=-18432%256;
        TR1=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函数
{
        pwm=0;
        TH1=-pwm_value/256;
        TL1=-pwm_value%256;
        TR1=0;
}

void tingzhi()
{

   ENA=1;
   ENB=1;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zhengzhuan()//左右轮协同前进子函数
{        ENA=1;
    ENB=1;
        IN1=1;
        IN2=0;
        IN3=1;
        IN4=0;
        delay(10-1);//pwm调速
        IN1=0;
    IN2=0;
        IN3=0;
        IN4=0;
        delay(1);
}
void zuozhuan()//左右轮协同左转子函数
{        ENA=1;
    ENB=1;
        IN1=0;
        IN2=0;
        IN3=1;
        IN4=0;
        delay(10-1);//pwm调速
        IN1=0;
    IN2=0;
        IN3=0;
        IN4=0;
        delay(1);
}
void youzhuan()//左右轮协同右转子函数
{        ENA=1;
    ENB=1;
        IN1=1;
        IN2=0;
        IN3=0;
        IN4=0;
        delay(10-1);//pwm调速
        IN1=0;
    IN2=0;
        IN3=0;
        IN4=0;
        delay(1);
}
void quansu()
{
  ENA=1;
  ENB=1;
  IN1=1;
  IN2=0;
  IN3=1;
  IN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