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舵机不能从0度转到180度?

楼主(2018-12-08):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创建一个舵机控制对象
// 使用Servo类最多可以控制8个舵机
int pos = 0; // 该变量用与存储舵机角度位置
/*~~~~~~~~~~~~~~~~~~~~~~~~~~华丽的分割线~~~~~~~~~~~~~~~~~~~~~~~~~~ */
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9); // 该舵机由arduino第九脚控制
}
/*~~~~~~~~~~~~~~~~~~~~~~~~~~华丽的分割线 ~~~~~~~~~~~~~~~~~~~~~~~~~~ */
void loop()
{
   for(pos = 0; pos < 180; pos=pos+1) // 从0度到180度运动
      { // 每次步进一度
          myservo.write(pos); // 指定舵机转向的角度
          delay(15); // 等待15ms让舵机到达指定位置
       }
   for(pos = 180; pos>=1; pos=pos-1) //从180度到0度运动
      {
           myservo.write(pos); // 指定舵机转向的角度
           delay(15); // 等待15ms让舵机到达指定位置
       }
}

  这个根本转不到180度  只能转到130度左右 怎么让它运转到180度呢

网友A:
你确定你的舵机机械结构允许转到180度吗,之前智能小车上安装过,一般控制方向的话不需要转动这么大角度。

网友B:
你买的是180度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舵机机械结构允许转到180度吗,之前智能小车上安装过,一般控制方向的话不需要转动这么大角度。

手动转就有180度

网友C:
可能是舵机质量问题,可以在for循环里写设更大的值,比如200  220,看是否能转更大的角度

网友D:
15 ms一点,增加时间

网友E:
有可能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F(2021-11-09):
我记得SG-90电机只允许转到140°,还没听说过有180的,可能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

网友G:
是舵机质量问题吧